DJIF55O在姿态模式下只能稍稍离地再也飞不高 但是手动模式下可以飞起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8-23):
如题,遥控设为姿态模式时F550只能勉强离地油门到底再也飞不高了,反而手动模式下动力充沛是什么原因啊,求指导啊

网友:
看遥控器油门曲线设置从调试试

网友:
LS正解!!!

1、所有的电调是否进行过油门行程校准
2、调参软件中是否进行过飞控的遥控器所有通道的校准
3、如果是原配的F550,电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多少C的?
报下配置,发点图片看看啊!!!
如果问题解决了,请和大家一起共享!!!

网友A:
手动模式动力充足表示控及电调因该没什么问题?
预估是软件油门未校准完成~基础--->遥控器--->T通道看看有没有办法在最高及最低的行程中移动
如不行请校准一次试试看~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个别电机 或电调 有问题。
手动模式 你只是在地面测试? 有飞起来试过么。。。?
如果手动模式飞起来没问题的话。。操控自如的话。。检查飞控设置吧。。和遥控的设置和油门曲线。。估计你的遥控设了油门曲线了。。。到75% 就平了。。。你直接Copy 直击的model过来的?

网友C:
楼主描述不清楚,不会说的新固件的起飞模式不同吧,过中立点才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描述不清楚,不会说的新固件的起飞模式不同吧,过中立点才起飞。

楼主的意思是油门推到头了,才勉强离地。

网友D:
naza说明书讲:垂直方向的感度对手动模式没有影响。所以LZ肯定是垂直感度设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动力充足表示控及电调因该没什么问题?
预估是软件油门未校准完成~基础--->遥控器--->T通道 ...

谢谢回复,其他还真的都没问题,最后经指导发现问题出在感度上面,·加了一些配件后重量增加,原先默认感度都是100,已经不能适用了,相应改打问题解决,电池使用的是自己组装的3S5500毫安时25-30C的电芯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za说明书讲:垂直方向的感度对手动模式没有影响。所以LZ肯定是垂直感度设置错了。

是的,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之前的原始默认1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个别电机 或电调 有问题。
手动模式 你只是在地面测试? 有飞起来试过么。。。?
如果手动模式 ...

再次谢谢,我同时两个问题贴您都回复 ,真心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描述不清楚,不会说的新固件的起飞模式不同吧,过中立点才起飞。

排除万难,发现时感度设置的问题,重量增加了感度也得加大啊,现在粗浅的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谢谢,我同时两个问题贴您都回复 ,真心感谢

問題解決就好,祝您爽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之前的原始默认100啊

还真让我猜对了呀……爽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