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在吗,F550 飞不起来问题求助

楼主(2013-08-23):
电池和其他设备正常的情况下哪里设置错误会导致F550在姿态模式下只能稍稍离地呢,切换到手动模式,力气大了很多,能飞起来了,但是自己是初学者根本就就控制不住啊

网友A:
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1、所有的电调是否进行过油门行程校准
2、调参软件中是否进行过飞控的遥控器所有通道的校准
3、如果是原配的F550,电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多少C的?
报下配置,发点图片看看啊LZ

网友B:
我飞550,多交流,把你配置报上,给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多少?

今天晚了不方便拍照片,我的配置跟你的头像是一样的,还没有云台部件,桨和电机电调都是原配的,应该不是超重问题

网友:
我剛試了 hobbywing 30a 720kv 1047
悟空預設值試飛 3S5200電 13分 3S10400 21分鐘
沒多餘設備加上

网友C:
楼主说的稍稍离地是油门推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550,多交流,把你配置报上,给你分析一下。

机架电调电机桨什么的都是原配的就是加了一个架子分量很轻电池也好的5200  3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稍稍离地是油门推了多少?

到底了,手动模式能飞起来,但是我控制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到底了,手动模式能飞起来,但是我控制不了

调参软件使用都很正常吧?
所有设置都设好了?各项校准都校了吧?
如发动机怠速建议为推荐。感度550负载不大的情况下,感度推荐先设置为:140、140、120、140

楼主:
调参设置好了,,,现在基本都是默认100的难道小了,明天上你的参数看看,谢谢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  姿态模式下 油门就算推到最大,飞机也不能彻底飞起来,转速也明显不足,然后换手动,机机就能飞了,转速变化也很明显了?

网友E:
看看是不是个别电机 或电调 有问题。
手动模式 你只是在地面测试? 有飞起来试过么。。。?
如果手动模式飞起来没问题的话。。操控自如的话。。检查飞控设置吧。。和遥控的设置和油门曲线。。估计你的遥控设了油门曲线了。。。到75% 就平了。。。你直接Copy 直击的model过来的?

网友F:
昨晚又調了下550
感度 230 230 230 250 120 120
還是30a 720kv 3s10400 21分鐘下來 3.65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晚又調了下550
感度 230 230 230 250 120 120
還是30a 720kv 3s10400 21分鐘下來 3.65

谢谢 按照你的数据设置了一下,嘿嘿好了,机器动力澎湃,用的是我刚刚DIY的3s5500毫安时电池力气十足,我之前默认全是百分之一百,虽然问题解决了但还是不知其所以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个别电机 或电调 有问题。
手动模式 你只是在地面测试? 有飞起来试过么。。。?
如果手动模 ...

谢谢你的解答,现在问题解答了照着楼下以为大哥的参数吧各种感度设置了一下就好了,油门曲线也检查过了没问题,今天刚刚航模展回来,立马把,某宝买来的电芯组了一个3s组合用上了,然后配合新的感度,就一飞冲天了,因为外面下雨,当然是在客厅里用手压着实验了一下,再次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  姿态模式下 油门就算推到最大,飞机也不能彻底飞起来,转速也明显不足,然后换手动,机机就能 ...

是的,现在根据楼下两位的办法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感度设置的问题,之前全部默认一百的,现在调大好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550,多交流,把你配置报上,给你分析一下。

呵呵,谢谢了,今天刚航模展回来就看见这么多回复,感动啊,配置就是官网的标配加了一套300快的脚架和2轴云台,后来看下面大神的回复排除了几个问题,最后是感度设置问题之前的默认100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多少?

额,这个还真没称呢,就是比你的头像那个少了GPS其他配件几乎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按照你的数据设置了一下,嘿嘿好了,机器动力澎湃,用的是我刚刚DIY的3s5500毫安时电池力气十足,我 ...

這個都是在 4軸 大6軸 再放在F550 ++-- 得出最好的手惑

网友:
解决了就好,祝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昨晚又調了下550
感度 230 230 230 250 120 120
還是30a 720kv 3s10400 21分鐘下來 3.65

这样的感度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2014-12-03):
引用 网友C:
调参软件使用都很正常吧?
所有设置都设好了?各项校准都校了吧?
如发动机怠速建议为推荐。感度550负 ...

我的F550感度为190,190,180,190,姿态感度200,200,没有图传、摄影头,1380G起飞,飞起来非常灵活,握遥感的手指头抖一下就会马上有反应,适合暴力飞行,不适合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