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飞行器新手入门,求帮助

楼主(2013-08-23):
    才开始接触四旋翼飞行器,请问各位大神,我应该使用什么飞控?什么飞控的性价比高?麻烦最好有链接,谢了!

网友:
选NAZA LITE吧,不贵的,适合新手折腾。

网友:
楼上有钱人

网友:
二手区等等

网友:
玉兔二代可以有

网友:
海盗,mwc,kk,tl,多了去啦,为啥用牌子的,那么贵

网友A:
千万别用KK,我也是新手。现在KK飞的我想把它掰成两半扔垃圾桶里。

网友(2014-03-08):
mwc飞控挺不错的

网友:
别用KK,我买的KK就没有正常飞过,解锁都难,后来买个不用解锁的颖高才飞起来,不过没有自稳,不好飞

网友B:
能折腾吗?能的apm  mwc,不能的听坐沙发的

网友:
看来 楼主 并没有限定 价格区间,或则打算花多少钱入门,楼下可以 自由发挥。

网友:
支持2楼…新手必备…

网友:
最终定下来的配置

电机:A2216 KV880(紫色的老款电机)                 65*4=260
正反桨:仿APC 1047 *4对 1147*2对                      56

机架:飞跃450 尼龙*1                                      68*1=68

飞控:APM+GPS+3DR*1                                 560+169=779

电调:好赢30A*4                                            48*4=192

电池:3S 3300MAH 25C                                  152*2=304

桨平衡*1                                                           26

                                                               总计:1746(含运费

最后忘记购买了,电流传感器,68

网友:
其他附件:BB响 10.00 *1  热缩管4.5MM*1  香蕉头3.5MM*12  16号硅胶电线*2 XT60公头*1 电机螺丝若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用KK,我也是新手。现在KK飞的我想把它掰成两半扔垃圾桶里。

KK要调试好同时操作要求相对带自稳的要高些,不适合新手,除非炸的起。我的第一架450 KK Pro的飞控就被店家忽悠了,我问他好不好飞,知道我是新手还推荐这个。设置到没有难度,就是三轴加速不灵敏,必须全程精心操控,不停微调才能保持飞机姿态,不动油门不微调就飘,适合练技术,不适合航拍。

网友:
还是APM吧,最好别用KK,不知为啥,都这么说!

网友:
试试大飞鲨飞控吧,淘宝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折腾吗?能的apm  mwc,不能的听坐沙发的

我去,回答太亮了

网友:
上APM+6mgps,直接买新的,390

网友C:
别用KK这也是我的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主,你的机架是?X宝都收不到的说。。。

网友:
不推荐apm之类的 不适合新手 我用的lite 还行 理论上越贵越适合新手 调试相对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你的机架是?X宝都收不到的说。。。

飞跃450

网友:
NAZA LITE    我也才入手四轴,朋友向我推荐的

网友:
飞跃没450的啊。。。再说肯定不会是68的低价啊

网友:
LZ预算多的话果断上DJI新手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