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双发飞机用两个好盈100A电调,没法同时启动。接在同 ...
我的双发飞机用两个好盈100A电调,没法同时启动。接在同一个通道上

楼主(2013-08-23):
同样的接线,我换了好盈40A电调,居然就可以了,两个
发动机
能被一个通道同时控制

结果我换了白金100A电调,居然不行了,求教,怎么解?

所谓不行,是非常搞笑的。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发动机转,不知道为啥。把能转的发动机线拔掉,另外一个不转的发动机就能转了;我相当困惑。

电池
应该够的,两块4200mah,14.8v的,两个70涵道。

网友A:
是不是两个电调都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B:
LA 用什么控,如果用 FUTABA的 8FG以上的可以把后面的一个通道分配给另一个电调,然后在控离吧那个控的控制通道映射给油门通道就OK了

网友C:
把其中一个的红线抽掉 不能同时给接收机供电 最好别用Y线 同步性不是特别好

网友D:
插到不用的那个通道,比如9通道,然后设置油门和9通道混控,还有就是用一个电调供电!

网友E:
又一次学习到新东西,对今后船模很有帮助。

网友F:
又一次学习到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