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 可以悬停 但自旋不稳 还老往一边偏

楼主(2013-08-23):
悬停无压力(但就是无法脱控、老往一边偏 幅度不大 )  无双桨  一转圈就要往一边跑(幅度稍微有点大、能惊出一身汗)
求大师们诊断一下
虽然有副翼的 在超控速度上没有 无副翼的快  但是有副翼的有安全感啊

网友:
把视频也加上三 晕

网友:
感觉是陀螺仪还没正常工作,重新通电平放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有点道理

网友:
三轴是什么

网友A:
看看十字盘有没有调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十字盘有没有调平

我的十字盘平了。。但是一样有LZ的毛病。一直没有管,,,自旋的时候自己用控修正!

网友:
三轴一般微偏是正常现象,如果一定要解决的话可以从解决直升机抖动为主

网友:
看看舵量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十字盘平了。。但是一样有LZ的毛病。一直没有管,,,自旋的时候自己用控修正!

的确是要十字盘 修正 主要是看起飞的时候是不是 直上(没有任何跑偏的情况、这样自旋跑偏问题应该能解决)、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三轴太低端没有自旋优化,或者自旋优化反了

网友:
跟我的单轴垃圾陀螺仪720一个鸟样!很早就不用了!有俩谁要?
需要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要十字盘 修正 主要是看起飞的时候是不是 直上(没有任何跑偏的情况、这样自旋跑偏问题应该能解决) ...

我的十字盘很平哦

网友(2013-09-22):

我的也是往右倾斜,还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往右倾斜,还没找到原因

看来遇到这个问题的人 还挺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十字盘平了。。但是一样有LZ的毛病。一直没有管,,,自旋的时候自己用控修正!

原来我也是,昨天调整了一下,现象消除了。。。就是要做好机体平衡,保证静态的时候十字盘水平,同时也要保证在悬停模式下十字盘的水平。。这样自旋才不会偏,在悬停状态转一圈回来还是悬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我也是,昨天调整了一下,现象消除了。。。就是要做好机体平衡,保证静态的时候十字盘水平,同时也要 ...

你说的很不错。。。但是有时候又不完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