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双电机差速转动

楼主(2013-08-23):
想制作一台ch47支奴干那样的直升机,头部和尾部各有一个电机,如果要控制飞机原地旋转就要降低其中一个的转速并且增大另一个电机的转速来差速转动,试过很多的接线方式都不可以,请问有没有高手知道如何接线设置?或者需要买那些电子设备......请赐教

网友:
貌似这款双旋翼飞机的转向时通过旋翼头来实现的吧,不是通过两个电机差速提供的扭矩来实现的。以前看过有模友做过这样的飞机,他只用了一个电机来驱动两个直机的旋翼头,飞机的具体运动还是通过控制旋翼头来进行的。

网友:
利用转速来差速转动恐怕实现不了,因为支奴干的两个旋翼距离比较近而且有部分重叠,转速不同步两个旋翼就会打架。
曾经有玩家做过支奴干,LZ可以参考一下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 ... st%3D1%26digest%3D1

网友A:
如果你想用差速转向,那么转向的时候转速低的那边就会往下掉,为了解决问题又必须加上螺距的混控,会很复杂。像楼上说的那样就好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用差速转向,那么转向的时候转速低的那边就会往下掉,为了解决问题又必须加上螺距的混控,会很复杂 ...

那玩具飞机是怎么办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玩具飞机是怎么办到的?

玩具飞机两个桨是共轴的啊

楼主:
多谢各位关注.....两个旋翼头的太过于复杂

网友C:
通过转速差来实现是不可能的,因为两个螺旋桨是反向的,通过反向抵消反作用力,两个电机如果转速不一样的话  那么他们这个反作用力还能平衡吗?所以只有两个螺旋桨共轴,转速一致,通过改变螺距来实现你说的目的!!!!!
不对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转速差来实现是不可能的,因为两个螺旋桨是反向的,通过反向抵消反作用力,两个电机如果转速不一样的话 ...

或许在电机的正下方加装一个小机翼,像固定翼的尾翼一样,通过改变风向的反作用力来控制方向....

网友B:
买一根V尾混控,混控上有两根线,一根线接3通道。四通上接一陀螺仪,链接混控的另一根线。混控后面有两接口,分别接两电调。这样就行了,要是要弄支努干的话,不应该要一个快一个慢,应该只要一个变化转速,哪样才不会掉下来。那这样接线就简单了,3通道接一电调,4通道接一陀螺仪,陀螺仪上链接一电调。在遥控上设置3通4通混控,推3通道就可以控制两电机同时转动,推4通就可以让4通的电机快慢了。陀螺仪也可以自动调整,这样就锁尾了。我也想做来着,可是没有钱,最后希望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根V尾混控,混控上有两根线,一根线接3通道。四通上接一陀螺仪,链接混控的另一根线。混控后面有两 ...

嗯,努力中.......

网友:
两个电调分别 接两个通道,再通过混控试试看,估计前后的螺距也要混控。

网友:
是不是前面的旋翼向左倾时后面的旋翼向右倾斜,整个飞机左转,反之亦然。

网友:
应该是通过十字盘来控制两个头子副翼,这样就可以转向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