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伟力911改的固定翼——四号机改改(终于飞起来了)

楼主(2013-08-23):
这是做的第四架的修改版的修改版,参照高达的命名方式,暂且称为四号机改改,还没有完全完成,差个机身外壳,但不是太重要.用了些历史非常悠久的材料,中间的那根木棒是8年前初中橡皮筋航模比赛时留下的,起落架也有相同的历史。电池仓在翼下,在两个翼肋之间做了一个电池仓,用胶布粘住.这架要是成功了,就继续利用现有材料,用dsm2的接收配合有刷电调,3.7g舵机做一架尾推的三角翼.
我用的5030三叶螺旋桨(原来3mm的孔,用热缩管缩孔至2mm)
最新的完成状态,7*16mm空心杯,1:5减速组配三叶5030桨,30%油门平飞,2米滑跑起飞,大的修改如下:
.将原来几乎无翼型换成了凹凸翼型,并保留了改成其他翼型的可能;
2.修改了副翼的连杆,尽量靠近中轴线
3.将机翼直接固定在中间的木棒上,这样以后装上的外壳就完全是装饰作用,不承力,上次用kt板做框架外壳的方式,炸鸡后直接就撞坏了,另外这样子弄,到这个程度就可以试飞了;
4.换装了动力装置,换成了7*16mm空心杯,配1:5减速组,三叶5030桨,以中午试飞的状态来看,动力非常好,仰角70多度的时候也没失速,30%油门就可以平飞,地面起飞滑跑距离小于2米.

用铁丝做了个擦栓,可随时取下,这样方便维护。

用铁丝做了个擦栓,可随时取下,这样方便维护。

减速组中预留了位置,木棒课直接固定在上面

减速组中预留了位置,木棒课直接固定在上面

所有部件一览

所有部件一览

加了机头之后的效果

加了机头之后的效果

正面

正面

没有电子称,就用最原始的方法来,右边是一架没装电池的super cp

没有电子称,就用最原始的方法来,右边是一架没装电池的super cp

网友A:
飞起来了没有,沙发哎

网友B:
lz装新手
应该会很好飞吧,带陀螺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了没有,沙发哎

可以飞起来,就是重心偏左了很麻烦,明早去操场飞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装新手
应该会很好飞吧,带陀螺仪的

真的是一架固定翼都没做成过。

楼主:
漏了点信息,翼展是40cm,因为kt板用完了,还是用两块拼接起来,好在用碳纤杆加固,没有多大影响。以前的几架都做了翼型,热熔胶用的太多觉得不好,所以直接用5mmKT板稍稍切割了点翼型。现在发现这样减速组安装方式缺陷很大,8.5mm空心杯太重了,电池竟然没法很好的平衡重量,明天先加些配重试试看。起落架晚上一飞就撞掉了,所以还是决定不用了,操场上的伪草坪还是挺柔软。

网友:
看来是有时间好好过过航模瘾了。
顶一个!

网友:
双发不错   我也做了个双发   等天亮试飞后在发帖

网友:
野马早日狂奔上视频

网友:
期待爽飞视频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动力不足,没飞起来。

网友A:
飞起来了没有,一直严密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了没有,一直严密关注中

问题很多,还在继续修改。

网友:
等待你的视频

网友A:
飞起来了就快上视频吧,改了这么多回不容易,展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了就快上视频吧,改了这么多回不容易,展示一下

同学都在复习考研,没人帮忙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学都在复习考研,没人帮忙拍。
哦,大四了啊,不用考研有很多闲时间哦,我现在都后悔我当时没有利用好时间

网友(2013-11-17):
楼主的制作方法蛮新颖~

网友C:
看起来就很结实!!!好机

网友D(2015-10-18):
副翼做的很巧妙,向楼主学习了,以前一直没装副翼,用垂尾管转向,以后可以改改我的飞机,还能省点碳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