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导轨是不是也可以做小车

楼主(2013-08-23):
滑块导轨

网友:
抖几下钢珠直接散了

楼主:
我还说这样的导轨不错呢,继续找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说这样的导轨不错呢,继续找去

你要做多大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多大的车

长1米的桌面车,加工长度50厘米直径11的软质金属
没找到合适的导轨,

网友B:
做这尺寸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这尺寸不行

为什么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行?

行程长,钢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程长,钢性差

哎    凑字数

网友:
额,这么长,估计得40光杆+铜套

网友:
这个间隙很大!可以的话还是燕尾槽好,

网友:
用直线导轨吧。那家伙负荷够。20以上的。

网友:
用直线导轨吧。那家伙负荷够。20以上的

网友:
0.7米线规 4滑块     q237359506

网友:
这导轨什么价钱?哪有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