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机身K8怎么放才好。

楼主(2013-08-23):
之前这么放,觉得挺好,后来装好发现
USB接头塞不进去.........

网友A:
接收机放侧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放侧板啊

那接线就看着不爽,接收又容易炸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接线就看着不爽,接收又容易炸坏

其实以前我就是什么都想放内部,结果每次拆都很不方便,最后也就放外面了。线扎好了也没觉得乱,也没炸坏过

楼主:
看来我得换数据线了,不然K8得放外边,数据线太高

网友B:
k8装在舵机架底面

网友C:
就是看不懂!

网友:
但也要頂!這個得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装在舵机架底面

宜炸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看不懂!

什么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宜炸伤

身边好多用三灾卫星接收飞大鸡鸡。还没见过失控的。据说失控都是因为ubec电压过低。

楼主:
没说失控啊

网友:
V8放心里最安稳!

网友:
K8是什么东东

网友:
就这样装啊。不会每次都调的,最多开始那几个起落,调好就不需要动了。

楼主:
去买个弯插头试试

网友:
pro机身K8怎么放才好。

楼主:
背部不是可以放吗?

网友:
你还是放在底板好一点...但是接收机就千万不要...接收机还是放在侧板好一点.....

网友:
好吧 我来支招 我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把k8倒过来 usb插口向下 装在底板上 底板下有个孔 刚好可以插usb线 再调到k8软件界面 把陀螺仪安装方向改过来 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可以参照我的装法,接受侧挂,k8反着装肚子里,usb和串口都能露出来,不过底板要稍微打磨一下。

网友:
V8有同样的烦恼。弯头接口很蛋疼 所以换了 蓝牙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