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适合新手的坦克多少钱?什么型号,求推荐,谢谢!

楼主(2013-08-24):
请大神们推荐一台最适合新手的坦克,多少钱?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
我也想问问

网友:
什么是坦克啊?

网友:
这个一般由预算决定

网友A:
你要玩动态的还是静态的,还是静改动,动态就恒龙的吧,静态就直接上田伯伯的

网友:
坦克是什么?

网友:
出一套vs的kv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玩动态的还是静态的,还是静改动,动态就恒龙的吧,静态就直接上田伯伯的

谢谢,想动态的!前几天不知道怎么找自己发的贴,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想动态的!前几天不知道怎么找自己发的贴,不好意思!

RC的肯花钱就买田宫的吧,一般玩玩呢就恒龙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的肯花钱就买田宫的吧,一般玩玩呢就恒龙的好了

肯花钱,但是房贷压力大,先恒龙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花钱,但是房贷压力大,先恒龙吧,谢谢

我也被房贷压着呢,所以也只玩玩1:35的静态

网友:
普通玩玩的话 HL不错,波箱OP金属,很耐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被房贷压着呢,所以也只玩玩1:35的静态

呵呵,那先玩静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