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仙。FS-TH9X遥控器怎么设置坦克啊。我是原装 ...
求教各位大仙。FS-TH9X遥控器怎么设置坦克啊。我是原装,没改过

楼主(2013-08-24):
买了新控不会用啊。、。一堆鸟文傻眼了。。

网友A:
有办法的:1、学鸟文去,2、出了换有你熟悉文字说明书的

网友B:
看你买的是什么电调了? 如果电调带有混控功能, 遥控上就不需要设置
如果是不带混控的, 你就看下设置里面有一个v开头的, 就是v尾混控,

楼主:
求用fs9的大神帮帮忙阿,,,我已经快要崩溃了,,,

网友C:
网上百度中文说明书,不过有的要钱买,某宝上就有卖的。。。。

楼主:
中文说明书看了。。但是看的一头雾水。。。不明白说的是什么。

楼主:
我只需要怎么设置坦克- -他说的那些貌似都不行。。他的混控程式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D:
没仔细看说明书吧,中文版的说明书里都写了,你妹仔细看而已,用点心看看。混控方式都写了啊。貌似用固定翼模式+混控就行了。

网友D:
建议你好好看看说明书,就算你说你看了,也是没仔细看。这点事就能看出来。说明书写的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