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 与 DJI 精灵 组合后的 问题,望老湿答疑解惑

楼主(2013-08-24):
安装过程:新入一 14SG。我打开了精灵(NAZA已经升级到3.16),然后拔掉了内置的接收器模块,带小天线那个,换上了R700SB接收器。 之前我已经选择接收机模式为第四种,14CH模式、各自通电对频完毕(R700SB由红变绿,之前我也调试完毕,SB闪烁四下,这步应该没错吧?)。 现在SB接收器正接在原先 精灵内置接收器接的位置也就是X2插口上。

然后 我在DJI 调参软件里。选择了遥控器(D-BUS)。油门。方向杆都测试良好。但是在控制模式 切换 ,U通道处没有反应。我看了下14Csg说明书说要打开三段开关(就是原先精灵遥控器那个GPS ATI1 ATI1 开关 = =)?哪里打开呢?我也试着在一个地方打开了 就是OFF OFF ON 。哪里。 进入调参还是没有反应。同时在失控保护设置中没法选择,前用精灵自带的遥控器是可以选择的。说是GPS没有打开?

以上问题比较杂乱。1,14SG三段开关如何为精灵设置,OFF CL HL 在14SG上怎么设置。2,是不是还需要为接收器和NAZA之前准备些连接线? 3,另外准备接飞狗云台,我看了白猫CATWHITE老湿的帖子。不知道是否符合我的小精灵及接收器的安装,原文转载如下:
1.先把14sg的接收机切到模式4也就是9-14通道加sbus功能。(怎么切接受机模式,大家自己上网查其它人帖子吧或者看说明,这里就不接收了)
2. 飞控使用sbus功能接到接收机的sub2接口上(1-8通道)正常控制飞控
3.飞越云台接到接收机,1,2,5,6,通道。自己选择旋钮开关和位置开关,对于俯仰,横滚,模式开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7952)

大师!老湿!

网友:
沙发表示不懂

网友:
表示。。。。什么乱系八糟的。。没看懂。。
要用S-bus的话 。。。14SG的12345678 的通道要确定功能设在应该在的摇杆上。。好想在 14Sg的Function 下可以调。。

网友:
以前用14Sg用的7008死活大疆不识别,换个6208就可以了

网友:
某僵的DBUS 只是支持  2.4G FASST 。

网友:
3.16已更新naza和7008的sbus连接问题,现在可以完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