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wkm 装了IOSD mini后搜星 很不正常!大疆技术可以解答下吗

楼主(2013-08-24):
自从wkm 装了IOSD mini后搜星 很不正常!同样地点 时间 天气 naza V2 就快很过(一分钟内)而wkm 好久 反复通电 也要10多分钟才能搜到!

网友:
通电10分钟,,,,,,不正常吧!!

网友:
GPS 远离干扰源

网友:
没有iosd mini,但不应该吧。

网友A:
接线检查一下,WKM GPS那个CANBUS线实在太短了

网友:
很羡慕呀!

网友:
大疆的产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检查一下,WKM GPS那个CANBUS线实在太短了

没装MINI iosd前没试过这情况,今天拔iosd 试试或者不接图传电也试试。

网友:
楼主再多测试几次,不同地点。

楼主:
目前怀疑iosd 偷了gps的电所以导致gps供电不足所致

网友:
先不开图传,飞控上电,搜星正常后再给图传上电

网友B:
有點不正常請先確認一下固件版本是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點不正常請先確認一下固件版本是否支持!

谢谢楼上的马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點不正常請先確認一下固件版本是否支持!

现在的固件是5.24  不是不能用,只是搜寻奇慢!

楼主:
刚才测试回来 接mini iosd还是老样子一直搜不到星,拔了mini iosd的线很快就搜到。固件是wkm 5.24.希望引起大疆关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