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开天七遥控器的后盖

楼主(2013-08-24):
去年买了台天七遥控器,使用了一年多,最近副翼摇杆往左打弹簧不起作用了,经检查掉了一根销子,准备拆开后盖按上销子,但卸开后盖的四个螺丝,天线部分挡着,后盖拆不下来(天六遥控器我会拆,天线根部有个套,拔下来,就可以打开后盖),不知道从前面拆是否也可以拿下摇杆总成,安上销子,希望拆开过天七遥控器后盖的模友指教一下。

网友A:
好拆,具体说不清,拆开后,我的天七不知为啥两个摇杆的安装8个底柱有好几个破裂,摇杆安装不紧不知是个案,真的好失望!!!,应该是设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拆,具体说不清,拆开后,我的天七不知为啥两个摇杆的安装8个底柱有好几个破裂,摇杆安装不紧不知是个案, ...

我的和你一样,自己拿502粘死了,一样用,天7的塑料很垃圾,很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和你一样,自己拿502粘死了,一样用,天7的塑料很垃圾,很脆。

502搞死,如果想换手乍办?天七设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2搞死,如果想换手乍办?天七设计有问题。

只是把座子粘死,可以换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