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摆车轴已经拆下 谢谢大家

楼主(2013-08-24):
轴已经拆下来了
还是大力出奇迹 砸下来的

将母内就是紧配合的锥度轴套了

结构好简单

感谢大家帮忙

网友A:
看看哪里像螺母就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哪里像螺母就松开

没找到看着像螺母的

能找到的带螺纹零件都拆了

网友B:
最后一张照片的右端轴上不是有螺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找到看着像螺母的

能找到的带螺纹零件都拆了

照片不全面应该来两个左视图,轴跟箱体的固定螺母拆掉的话试试轻微敲击看看能不能把轴敲出来,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照片的右端轴上不是有螺纹吗?

那个螺纹是和另一个零件配合的

已经拆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不全面应该来两个左视图,轴跟箱体的固定螺母拆掉的话试试轻微敲击看看能不能把轴敲出来,这个

我用相机拍几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不全面应该来两个左视图,轴跟箱体的固定螺母拆掉的话试试轻微敲击看看能不能把轴敲出来,这个

敲哪里呢 往哪边敲 夹头那边看着好薄恐怕经不起敲打

网友C:
不要敲 尾端已经拆掉的那个螺母应该是将母  就是为了和里面的螺母锁紧的 国产摆车的话应该有两个一样的 花螺母锁紧 你这个只有一个 捏住尾端这个套 手拧一下主轴 看看这个套能从螺母方向松开不 能的话这个小车 主轴锥形套和将母是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敲 尾端已经拆掉的那个螺母应该是将母  就是为了和里面的螺母锁紧的 国产摆车的话应该有两个一样的 花螺 ...

多谢指点 早些时候试过 各种拧不动 上了两把大力钳配合

我再试试看 那个拆掉的螺母 我也觉得是将母 不然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但将母一般来说 旁边也会是一个螺母 但不知为什么拧不动

我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不全面应该来两个左视图,轴跟箱体的固定螺母拆掉的话试试轻微敲击看看能不能把轴敲出来,这个

敲下来了 多谢朋友

网友:
终于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