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收放起落架

楼主(2013-08-24):
朋友送了架F35,带收放起落架的,前轮转向怎么装啊,急!!!!!!!!

网友A:
FW的F35 70mm 机械起落架的....那款..............

网友B:
前轮转向机构有一个可滑动的小活页,上面是用来夹拉杆的,另一侧连转向舵机。
这款收放起落架是用舵机收放,建议改成固定,或改为电动收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