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 充电器

楼主(2013-08-24):
pl6
充电器
电流起不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你配了多大的电源?
2.你充什么电池?多少容量?允许几C充电的?
3.你用什么模式充电?充电电流设定为几安培?

网友B:
去搞个服务器电源,改装下就能用。具体改装方法可以在网上查到

网友C:
PL6要入翻個先!

网友D:
PL6版本可以升级吗?现在版本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