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弄转的伺服又出问题,静止时的锁紧力很少。

楼主(2013-08-24):
200W的四通电机的交流伺服 ,好不容易在模友的帮助下弄转,发现那个锁紧力出乎意料的小,用手转联轴器随便都能转十几度,单再转十几度就很吃力,请问这是电机本身的问题,不是驱动没调好?

附上接线图,USBCNC驱动,这板最高25KHZ ,200脉冲/毫米 下转速再高才7500,可以接受了。

驱动选位置模式,单脉冲方式。

网友A:
电机没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没使能,,,,,,

使了,使了才能转

网友:
调一下伺服刚性就行,就是位置增益和速度增益。

网友:
驱动器都有哪些调试参数呢?

网友B:
增益钢性是可以调的,不过伺服没挂上负载的时候调出来的增益不是和准,查查资料,里边一般都会有说明,不过钢性不是越高越高好,数值太高了,电机容易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益钢性是可以调的,不过伺服没挂上负载的时候调出来的增益不是和准,查查资料,里边一般都会有说明,不过 ...

这个挂负载的问题好无奈,雕刻机的负载有时就是理论上的0,加工时总有某一两个轴是不动的,但这时又要求钢性较好。

有好多个增益——,额~~不知调那个好~

试调了一下那负载量系数,锁力增加了,但是用手转还是有一点斗动,那三洋60步进锁紧是用手动也动不了。

参数调高点,用手转了下联轴器,电机主不不停在自动斗动……唉~

网友:
750W都能拧动一个角度的

网友C:
如果是用手拧电机轴的话,高性能的伺服,就算100w电机,也可以调整到拧不动的。这个不动,是目测的不动。要抬杠的话,实际是还有很轻微的动,只是目测感觉它不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挂负载的问题好无奈,雕刻机的负载有时就是理论上的0,加工时总有某一两个轴是不动的,但这时又要求钢 ...

楼主是啥子牌子的伺服套装啊,,,,,,,,,,俺有套伺服也没有玩转的,

你这情况应没有设置好,多试试看 步进都可以锁轴,手拧不动,

不过俺玩过无刷,,无刷和伺服大同小异,电流决定力矩,电压决定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啥子牌子的伺服套装啊,,,,,,,,,,俺有套伺服也没有玩转的,

你这情况应没有设置好,多 ...

二手四通的

网友:
本人有东元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带减速器,型号为ESDA-15B,标配的300W伺服电机,共三套,做小型CNC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用手拧电机轴的话,高性能的伺服,就算100w电机,也可以调整到拧不动的。这个不动,是目测的不动 ...

调了下,锁紧好了点,但是一用手轻转一下联轴器,电机就发了吱吱的声音,不动时也听到轻微的电流性,难道是整套系统不太好……。

网友E:
呵呵,得慢慢摸索了,急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得慢慢摸索了,急人啊!

是啊,急人啊,刚度发子,就有电流声,转一个联系器电流声更大,用手推一上台面,带动电机也微转一下,也有电流声,

网友:
学习为主,青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