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的问题

楼主(2013-08-24):
今天首飞成功,10分钟左右,风不大时飞得很定,但觉得风一大,有点难控制,只能下降高度,太高风大有飘的感觉,有点怕飞过了。是不是感度没做好,感度130.130.120.110.100.100。机架ATG650玻纤,电机F4006,桨1147,电池3S5100,飞控nazaV1+gps.重1.9kg.不知是不是电子坪不准。图片以后在上。

网友A:
LZ的配置飞10分钟,应该没有,除非你没有1.9K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的配置飞10分钟,应该没有,除非你没有1.9KG

我和他配置差不多,首飞感觉飞了好长时间,怎么也得有十分钟!
第二次飞,一掐表,才7分多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配置飞10分钟,应该没有,除非你没有1.9KG

可能是坪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和他配置差不多,首飞感觉飞了好长时间,怎么也得有十分钟!
第二次飞,一掐表,才7分多钟!

明飞也算下时间

楼主:
感度是个细致活,估计没现成的,只有自已慢慢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