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天七问题真多,老鸟小鸟都来看看帮帮我出出点子。

楼主(2013-08-24):
我昨天也是试一试失控的问题,我一开始就是开遥控器接电油门打到百分之20然后就关遥控器假装失控7通接收就显示红灯然后我在开机接收机灯就熄灭了  在拔电池在接上电池接收机就显示红灯恒亮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有谁知道啊  帮帮我现在给这问题纠结屎了

网友:
我每次飞都要换电池,附近还有高压线,也没遇到过失控嘛

网友A:
重新对一下频试试看,这种问题确实不正常,哪里有一拔电池再上电就丢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对一下频试试看,这种问题确实不正常,哪里有一拔电池再上电就丢频的啊?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好真急人,现在我对频不知道对了多少次就是对不上,一接电接收就是红灯亮,真急人,求求哪位大神帮帮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好真急人,现在我对频不知道对了多少次就是对不上,一接电接收就是红灯亮,真急人,求求 ...

对频方式是接电,红灯常亮,打开发射机,高级设置,对码,先不要确认,然后按住接收机黑色健,等待接收机跳成橙色灯闪烁,然后在遥控上确认对码,一秒都不到就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频方式是接电,红灯常亮,打开发射机,高级设置,对码,先不要确认,然后按住接收机黑色健,等待接收机 ...

哎  我昨天试了一天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那个地方出了问题。你有QQ吗我加你QQ跟你祥说。我的867343573

网友:
天地飞的售后还是挺主动热情的

网友:
天地飞MM主动出来,你的天7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