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恐怖费解的电池

楼主(2013-08-24):
      手头这块7.2V  4600ma的镍氢电池,买来起码超过3年了,一直正常服役,玩坦克可以玩到手抽筋,充电也正常,每次能充到4700以上。平时用1A或0.9A的电流充的。前几天忽然想用小电流充保养一下,用了0.2A的电流充,结果如图显示,充了5500多还在充,因有事出门,不敢充了,拔了下来。昨天晚上用完后改用0.6A充,结果充到6800才停下来。令人费解,B6充电器一直正常在用,是正品,天猫相当贵的价格买的。 现在电池玩坦克还是可以玩很长时间,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望懂行的大侠给解,感谢。

网友A:
充电机挂了,电池在充可在充机看上升电压,接近充满状达,电池也会暖(慢充)快充(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机挂了,电池在充可在充机看上升电压,接近充满状达,电池也会暖(慢充)快充(发热)

     是我的充电器坏了?但我刚刚充另一块电池还是好好的,而且充好电池是热的

网友B:
没有任何问题,充电电流约小,流失的电流就越大。充电充多少,不是电池进了多少,而是充电器放出了多少电流。

网友:
要是不放心的话,可以在充电器里面设置充电毫安数的保护,设置5000左右即可。

网友:
唉,感觉B6也不是很可靠,我用的2S锂电目前都充的有点鼓了.........

网友:
3年的电池  也差不度该换了

网友:
4楼说的很正确

网友:
4楼说得对

网友:
3楼4楼说得对

网友:
楼主的电池超进化了!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有一部分电能转换成热能了

网友:
坦克电机改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任何问题,充电电流约小,流失的电流就越大。充电充多少,不是电池进了多少,而是充电器放出了多少电流 ...

但是.......电压已经超出满电电压很多........镍氢满电也就8.2到8.4V上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电压已经超出满电电压很多........镍氢满电也就8.2到8.4V上下

见过镍氢7.2V电池充电的时候,电压是在8.2-8.4V么?越到后面,电压肯定越高,不然怎么能充得进去?充满的时候,显示8.9V左右都完全正常。你拔下来后,用万能表一测,电压绝对在8.5V左右,妥妥的,过几分后再测,8.3V左右,妥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见过镍氢7.2V电池充电的时候,电压是在8.2-8.4V么?越到后面,电压肯定越高,不然怎么能充得进去?充满的 ...

B6那个地方显示的是电池的电压的吧?我的B6充2S锂电也好镍氢也好从来都是到8.4V充满,0.01V都没有超过过

网友:
小电流冲右误差吧

网友:
线材消耗,发热消耗。正常,yy你买到高标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6那个地方显示的是电池的电压的吧?我的B6充2S锂电也好镍氢也好从来都是到8.4V充满,0.01V都没有超过过
...

要不打赌一只田宫豹2?,我能保证的是:你充2S的电池,显示绝对不会超过8.4V,除非你的电池或者你的充电器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充7.2V的镍氢或者镍镉电池,那么,在充电几十分钟后,如果不超过8.4V,我给你一辆田宫豹2,如果超过,你给我一辆?
最近对田豹2着迷了,有人送,我肯定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不打赌一只田宫豹2?,我能保证的是:你充2S的电池,显示绝对不会超过8.4V,除非你的电池或者你 ...

B6确实是8.4V就自动停止充电的啊.........镍氢和锂电我冲了那么多次还不知道?

所以我就说楼主的情况有点奇怪......超过了8.4V还在冲,估计那里设置不对,或者是他的B6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6确实是8.4V就自动停止充电的啊.........镍氢和锂电我冲了那么多次还不知道?

群众纷纷表示:无语。

网友:
镍氢很经用的,冲放几次就可以了。镍氢都是现先冲高电压在等回落再冲,恒流充,接近满就减一些电流。不像锂电

网友:
这个必须小心了,一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