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可以用并充板吗?

楼主(2013-08-24):
如题!

网友A:
一共才50W的功率并充意义何在?

网友B:
我看行,在用不用一个个电池充电

网友C:
当然可以了

网友D:
B6 最大5A输出,并充板也就是两块电池,每块2.5A最大充电电流,四块的话,那就1.2A充电电流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网友E:
可以用并板从,我的也在用

网友F:
可以用啊。我原来都要用。开5A充4电。3个小时就充满了

网友G(2013-10-30):
可以用,充小电池快,充大电池速度还是快不了多少但不用一个一个电池换,插六个一起充满

网友H:
可以,充4块用一块的时间。

网友I:
完全可以,而且即便容量不一样,只要电压一样就可以,我就是一块2200一块1800一块1300同时充,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