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步骤化讲解》APM 飞控 在 直升机 上的安装 调试。(申精)

楼主(2013-08-24):
因看不惯某些 电子产品 不按照电子产品的规则:每半年最少降价10 %
想想看家里的 42寸 康佳LED网络电视机:现在价格才2500元,其工艺
复杂程度、软件复杂程度、产品材料消耗远大于 某些火柴盒大小的飞控

电子产品初期销售价格高些本无可厚非,但是当软件成本得到回收之后,
至少应该:每半年降价10 %以上,才是正常而合理的。(电子摩尔定律)

步骤化说明:
1、购买 APM 2.5+ 飞控硬件:注意搭配GPS和各种连接线(杜邦线)USB线
2、下载 APM Planner 软件,后面会用来调参数、烧写程序到APM飞控板。
http://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wiki/MPInstallation?wl=zh-Hant

3、按照如下的图正确连接直升机的4个舵机和电调(其实和大多数三轴
陀螺仪的接线方法是一样的)注意的是:我们讲解的V2.73软件版本:
APM的 In 8 和 Out 8 都不被使用,接收机的 CH3 直接去接 电调。

注意:你的电调如果自带 BEC,那么请把3P插头中间那根线挑出来不接,
俺推荐使用独立的开关型UBEC,500 级电动直升机、该电流应该大于5A。

4、按照图示“调试时 T插 接法”连接好 T 插和平衡插线上的V+接线,
这时候 APM飞控及各个舵机、接收机都进入工作状态,然后才插上USB线
并且把 USB线与电脑插接上,安装驱动程序(Arduino MEGA 2560.inf)。
http://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downloads/detail?name=Arduino%20MEGA%202560.inf&can=2&q=%22

5、启动电脑桌面上的 APM Planner Mav 软件,右上方选择正确的串口。

6、选择固件图标,会显示出最新固件版本,去点 Pick previous
   找到 76ff91fe 开头的序列号就是V2.73版本,一律回答 Yes 就可以
   开始下载、等待烧写17秒(Down)完成。就说明固件烧写成功了。

(最近有可能遇见网络封锁下不了V2.73的Hex 文件,可以PM我电邮给你)

7、在这里下载俺的参数文件。
“RC_SPEED”参数也特管用:当你配用的舵机是普通舵机的时候:
只能取50这个数值(否则容易烧舵机)。建议先强制为50这个参数。
当借鉴别人的参数文件时:HS1到HS8和RC1到RC8之间的数据不必去照抄,
这是与你的遥控器和舵机配置方向直接关系的参数。
还有就是COMPASS_DEC磁偏角数据每个城市都不太相同。
(该数据 单位是 弧度,东+,西-)

8、详细说说:HS1到HS8和RC1到RC8的调试方法,必须优先调试HS1到HS8
其实只需要调整 HS?_REV 这四个参数,打开遥控发射器,先将遥控器上的
“正反设置”的“副翼Ch1、升降CH2、油门CH3、方向CH4、螺距CH6”全都
统一设置为“正向”
,反复推拉“油门、总矩”看你这架直升机的十字盘
是否是正确:CCPM三舵机同时上下运动?若某个舵机运动方向是反的,就把
HSx_REV的“1”和“-1”对调,然后“回车”是输入的那个位置变成绿色,
然后去点击软件界面右边的“Write Params”,哈哈再推拉“油门、总矩”
十字盘的运动方式肯定有变化,反复调试HS1_REV,HS2_REV,HS3_REV使得
十字盘升降运动方式与遥控发射器的“油门、总矩”操控一致。

9、尾舵机HS4_REV的调试:首先 APM应该被正确的安装固定在直升机上,这
时候抱着直升机逆时针转圈,仔细观察尾翼的角度变化,应该是在“抵消”
这个逆时针转圈的运动的舵向!若不是就需要将HS4_REV的“1”“-1”对调
这是最重要的“修正方向”必须优先调好。。。这时候你再去扳动遥控器的
方向舵杆,若方向舵杆你觉得是反的,有两个方法可以改正:A:直接去修改
遥控发射器的“方向舵杆__正反设置”,B:修改RC4_REV的“1”“-1”对调
(副翼、升降遥杆的正反:同样有A、B两个方法去修改,自己去琢磨吧。)
——记得改写参数之后要“回车”使输入变绿色,再去右边Write Params

10、飞直升机不建议你去“钩选”飞行模式中的“简单模式”人会乱舵。
自己去设置你的遥控发射器使 CH5能输出-100%,0,+100%的三段式信号,

11、如果你初步试飞都正确,飞机重心也正确,飞机应该能自动悬停成功,
这时候你可以进阶到AUTO自动导航,修改飞行模式中的某个挡位为AUTO,
(但必须保留一个飞行模式为Stabilize 基本增稳模式)在Fight Planner
中打开地图,最好是去现场等GPS 锁定之后,这时候Home坐标才是真正有用
的坐标:特别注意咱们‘天C’有人恶意修改了地图坐标,使得地图与现场
实际不吻合,设置航点很简单——在Home坐标的周围用鼠标一点,就可以
创建出航点1,2,3。。。注意设置航点的高度,最后写入APM飞控板 OK 。

12、起飞和降落必须将遥控发射器的飞行模式开关放到Stabilize位置,等
飞机起飞有5米高度时候,切换到AUTO挡位,哈哈遥控器扔一边飞机自动飞

13、地面站连接我就不叙述了。你能深入到这个阶段已经能自通了。

楼主:
占位。。。
步骤12的补充:
虽然V2.73版油门是直接连接的,似乎不“解锁”也能
强行起飞,但是还是建议严格按照步骤:解锁APM 。

接上电池等待APM兰色指示灯:长亮——>GPS已锁定。
(兰色指示灯:闪烁表示GPS未锁定,兰色指示灯不亮
表示:GPS接线有问题,或者GPS已经损坏。)

红色指示灯闪烁:表示APM未解锁。盲目飞结果俺也不知。

解锁步骤:油门杆保持最小位置,方向舵杆打最左边(或者
最右边)持续5秒,可以看见红色+兰色指示灯快速闪烁2、
3秒,这时候你需要马上放松方向舵杆(回中)。就能看见
红色灯——>长亮 ==== 解锁完毕。可以正常飞。

★★★★★★★★★★★★★★★★★★★★★★★★★
小技巧:切入“定高”“自动悬停”或者“自动导航”等
模式的时候,应该在飞机处于:爬升状态的时候切入。
再补充:1楼的 参数文件:《V2.73悬停成功_50Hz.param》
是使用 950克的 超级大电池 的时候 搞定的。。

现在使用5S 4200mAH 的电池 有3 个参数改进一下 。
自动定高 非常稳定飘0.2米,GPS自动悬停也相当舒服短飘1米内。
((本机 出售: 明天中午重庆不下雨 就上录象。
预售:带 APM 飞控的 新装 500 直升机(到手可飞)只剩2架咯

1627.00 1

))

★★★★★★★★★★★★★★★★★★★★★★★★★

APM 2.52,软件V2.7.3 自动导航 500级直升机成功。
2013年8月4日 下午 14点,重庆 阴天,地面风力 3级+ 。

早就知道:共和国内有帮杂皮、把GPS地图数据给篡改过的,
于是带上一台3G上网本电脑(便宜)+数据线一起到了现场,
就立刻发觉“HOME”坐标被‘漂移了’好几百米, 于是在
现场把旧航点全部删除,重新凭感觉描了8个新航点。

坐标平移映射法 对付死杂皮的篡改。

风力确实比较强,临时把 Nav_P 参数由1改为2:相当于加大
自动导航时候的“预期飞行速度”否则不足以对抗“风”。

“空地”被人种了不少农作物,500 起降也只有2米见方的空间。
还好 飞完 1,2,3 三个航点,俺就担心电池不够,于是退出了
自动导航,手工操作降落。基本无伤:大桨打到“红薯”叶。

网友A:
这个好玩之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玩之处是?

飞机 在天上 不担心 炸机 = 大大的 节约。看视频
—能自动悬停就肯定能:自动 导航——你应该 能理解—

APM带GPS才550元左右与三轴陀螺差不多

http://www.tudou.com/v/X1bBSpWC-yM/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 在天上 不担心 炸机 = 大大的 节约。看视频
—能自动悬停就肯定能:自动 导航——你应 ...

好东西哦,关注一下才行。

网友:
多少米哦?

网友:
APM就是牛逼

网友B:
APM 不担心 炸机 ?
我不愿太信这玩意。。。开源的东西。。尤其 Heli 里的 Bug很多的。悬停是没问题的 小动作操作没问题的。这个可以确定的说和DJI NAZA H有的一拼。。
只是GPS导航小心点为妙。有时非常好,有时死给你看。。亲生经验。被这家伙害的不浅。。追了进几百米。硬是找树干砸下来的。结果APM摔坏了。开不了机。到现在还没修呢。。

但APM的四旋翼 和固定翼的 软件 还是不错的。。毕竟参与的人比较多。。很多Bug都修复了。也是GPS导航的算法问题照成的。

网友:
就喜欢这种帖子。不会英语也能搞懂

网友:
大爱楼主,你就是我的偶像啊,支持

网友:
对了,图上没写电调接OUT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 不担心 炸机 ?
我不愿太信这玩意。。。开源的东西。。尤其 Heli 里的 Bug很多的。悬停是没问题的 小动 ...

"只是GPS导航小心点为妙。有时非常好,有时死给你看。。"

——这就是 “工艺” 问题咯:

看图片中 两只470uF钽电容+磁环UBEC出来的磁环。。

抗干扰措施一定不能马虎,UBEC的供电电流能力不容含糊

俺就实际用放电仪测试过UBEC,品质差的90%电流标定值、
8分钟就牺牲了,还好是在地面测试台,没装上飞机,没在天上。

后来买了:无锡 恒吉 的  6A UBEC ,5.5A 测试1小时Pass
★★★★★★★★★★★★★★★★★★★★★★★★★★★★
14楼:以后等 V3.1.1 改进版本出来了,咱们就恢复到标准接法
In 8,Out 8,现在 V2.73 版本 直接把 接收机CH3 和电调连接
★★★★★★★★★★★★★★★★★★★★★★★★★★★★
楼下:现在APM本来也就是给 无副翼 设计的。

网友:
这个必须顶,直升机apm
您好,请教一下,
我原来用apm飞过有副翼250,不知道apm无副翼行不行。

网友:
没什么好说的,收藏,暂时没空玩电直,等4旋翼玩腻了再上也不迟。

网友:
硬件是一方面啊
我那个是软件Bug问题啦。。。WIKI里有说,后来有更新的。。2012年的下半年。。。到现在APM还在躺尸中。。
不过Plane 的软件是非常好的。。应该算现在最好的GPS航点 固件了。。

网友C:
好东西 顶 顶 顶,要是能拍成视频教学就更好了。

网友D:
飞行效果如何?直升机

网友:
斑竹给精啊,这还不给精还等什么呢啊

网友E:
感觉定高不错 但是定点还有点漂~
楼主在哪个区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 在天上 不担心 炸机 = 大大的 节约。看视频
—能自动悬停就肯定能:自动 导航——你应 ...

飞机一直晃来晃去  看来离悬停路还很长啊   貌似是您没得调试直升机项目的法门  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定高不错 但是定点还有点漂~
楼主在哪个区哦?

我在扬家坪动物园大门这里。。最近的空地——

发电厂灰场可以放飞。坐标:N29.4964  E106.5123

这里面 有 我的联系电话:
预售:带 APM 飞控的 新装 500 直升机(到手可飞)只剩2架咯 编辑宝贝标题

1165.00

——————————————————————————
23楼:视频中的  飞机 已经卖了,现在 又新装两架:

其实咱用的 廉价GPS 本身就存在 5米 到 20米 漂移。
23楼:读了你的 Naza 炸机的 帖子 ,估计是个别——>
我23说过 删帖就继续发 你移贴是吧 我继续发 ... 1 2 。炸机帖。

网友:
尽管有了aps还是要顶楼主,好样的

网友:
支持 LZ 的无私奉献

我还是弄个小四旋翼来做测试吧,常规布局的直升机在机械、调整方面相对复杂,安全性方面也风险较大。等以后玩熟练以后再弄吧,否则在飞机本身上花的时间过多。

网友:
通俗易懂的好帖,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
学习啊,还没摸到诀窍。

网友:
一直很羡慕楼主,真正的大睾丸,玩小钱办大事,自己还玩high了

网友:
哎,这种贴都不给精华太没道理了啊

网友F:
表示严重关注! 现在航模摄影都推荐多旋翼 其实现在的多旋翼跟直升机一个价~! 多旋翼能用的飞控都是上几千的,从技术方面来说 直升机更成熟,选择也更多。多旋翼和直升机也只是平分秋色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 顶 顶 顶,要是能拍成视频教学就更好了。

泡泡老师加油搞一个视频出来~~! 看了您的玉兔和MWC教学 觉得很详细 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泡泡老师加油搞一个视频出来~~! 看了您的玉兔和MWC教学 觉得很详细 对新手很有用~

450直机 固定翼飞机都有,是有把APM装直机和固定翼上的冲动,
但是,还没学会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示严重关注! 现在航模摄影都推荐多旋翼 其实现在的多旋翼跟直升机一个价~! 多旋翼能用的飞控都是上几千 ...

客观的说:电动多旋翼 (方向)稳定性 确实胜过直升机。

所以:电动多旋翼用在小规模短距离航模摄影,确实是有优势的。

——————————————————————————
但是:俺的重点目标是:远距离(100公里)载重(货运)飞行。

只能靠燃油直升机去实现,选择APM这个廉价而可靠的导航
工具是因为有原代码可以依托,可以自己掌握主动。

测试APM飞控用电动500直升机比较方便。积累经验。有用。

网友G:
必须顶啊!
但是听说APM调试挺麻烦的,不知道是不是很难调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必须顶啊!
但是听说APM调试挺麻烦的,不知道是不是很难调试啊

看来你没认真看帖子。13个 步骤 而已。。。

接线方式 和 大家熟悉的 “三轴陀螺仪” 几乎一样。

下载 并且 Load 我的参数文件,基本上只需要修改

四个HSx_REV 正反舵机 方向就 OK。

(不同的500机体,舵机安装方向不一样 而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而且 APM V3.0.1 版本的 “锁尾”效果(感觉)相当好,
(锁尾的停顿感已经很爽了,而且有磁场传感器 永不飘尾)
只可惜高度保持模式软件还在等待 改进,暂无法自动导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俺的 参数文件 是 V2.73老版本,可以执行自动导航。。)

网友H:
期待楼主早日在大油机上实验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期待楼主早日在大油机上实验成功。

请 你自己 删除 掉 重复的 发言吧 ,,占楼层 !!

恩:由于一个零部件 质量(品质)不好,正在等待 新货。

因这事件:已经耽误 12天。。接下来 要做的事情是:

新货到货后、仍然利用G31 陀螺仪 测试 10Kg 极限载荷
情况下的震动数据。 王老吉 被喝完了,得找个 重物。。

如果按照 5Kg载荷来验收,那个大油机已经可以定型量产了

想想再努力:5000元的飞机 争取载重 10Kg,俺的体重50Kg
保险点计算:五万元的飞机 应该载重 100Kg,俺就坐上去飞咯

网友:
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行效果如何?直升机

1楼的 参数文件:《V2.73悬停成功_50Hz.param》
是使用 950克的 超级大电池 的时候 搞定的。。
现在 使用 5S 4200mAH 的 电池 有3 个参数改进一下 。
自动定高 非常稳定,GPS自动悬停 也相当 舒服。。
((本机 出售: 明天中午重庆不下雨 就上录象。
预售:带 APM 飞控的 新装 500 直升机(到手可飞)只剩2架咯
编辑宝贝标题

1627.00
))

网友:
楼主 你终于要量产化了 呵呵 加油

网友:
好玩,学习了,谢谢!此贴要顶。

网友:
楼主,应该考虑一下倾转旋翼机,载重量大,航速高

网友:
额  一看地图     哥子我就在你飞飞机的旁边住 必须 交流啊

网友:
说实话感觉很飘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只是GPS导航小心点为妙。有时非常好,有时死给你看。。"

——这就是 “工艺” 问题咯:

楼主什么接的电源啊, 我从out 8 加上5v电很不稳定, 有时候连usb连接都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什么接的电源啊, 我从out 8 加上5v电很不稳定, 有时候连usb连接都失败!

500级 飞机 UBEC 输出要达到 5A 才保险,,

一般的 电调  BEC 输出 只有2A ,3A,。。。

电脑 USB 只有0.5A 带动 一只 舵机都困难 ,
所以 :步骤里 说得很 明确 要先 连接 UBEC,
——然后 才能 连接 电脑这边的 USB 接口。

网友I:
舵机  这边的电源我是独立供的 5v, 专门的直流源, JP1 断开的, 遥控器可以遥控所有的舵机,
但是:
1.  遥控校准界面都是灰的。

2. 测试发现 failed to boot MPU6000 5 times。

郁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舵机  这边的电源我是独立供的 5v, 专门的直流源, JP1 断开的, 遥控器可以遥控所有的舵机,
但是:
1. ...

这是进入的界面, 我也怀疑usb电流不够, 但是我只是供应 gps和主板,

网友:
哈哈 整好了, 是我的TPS79133 in脚没有电

网友F:
既然V2.7.3锁尾不够好,那可以考虑单独加陀螺仪(单轴陀螺仪),锁尾直接由单轴陀螺仪控制。。至于自动导航方面,看LZ怎么解决了,我也不太懂,给LZ一个小建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V2.7.3锁尾不够好,那可以考虑单独加陀螺仪(单轴陀螺仪),锁尾直接由单轴陀螺仪控制。。至于自动导航 ...

2.73  版本锁尾 有点软,3.0.1 比2.73 有进步。
但是因有磁场传感器 所以2.73 也不会飘尾。

APM 也支持 外接 陀螺仪 (KDS820 便宜又管用)
对遥控姿态要求高,可以考虑 外接 陀螺仪。。。

最近重点 在 测试 大油直的 极限升力

APM 这边:坐等 老外 出新版本。修Bug。

网友(2013-09-23):
必须深入学习才行,原来一半是做广告的

网友:
我给四旋翼上弄了个,可在空中老是晃,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海盗能不能用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C9%BF%D8&page=2借楼主地方 我的亚拓600装了apm的效果 头还有点头 不过悬停 定高 回家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留个痕迹,以后再看。

网友J:
大侠,你看我的界面怎么是这样?是不是天C把地图给封了?
还有2.7的版本能给我一份吗?不能下载了。
3126614@qq.com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侠,你看我的界面怎么是这样?是不是天C把地图给封了?
还有2.7的版本能给我一份吗?不能下载了。
...

地图 经常 被封。。你可以 试试 右下方 下拉菜单,

选择 其它的 地图——小心哦,,“能用”的地图 很
可能与实际误差700米哦。。。天C搞的鬼。。。

——邮件10分钟后发给你——2.73至少能用得正常。

网友J:
还有两个问题请教,电源线具体怎么接?你的图片看不清。
我安装你的方法接了out8,结果板子没反应

这是gps的接法,请帮我看看是不是对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把飞机改成无副翼的,该系统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两个问题请教,电源线具体怎么接?你的图片看不清。
我安装你的方法接了out8,结果板子没反应

APM 本来就 是设计 给无副翼的。。你用有副翼
很可能造成 PID 参数 不恰当,会有些摇晃。。。

如果你坚持用 2.73版本的话,,需要把 电调线
你照片里的‘白线’用针‘挑出来’——直接与:
‘接收机’的:CH3(油门)信号线:直接连接 !

还有个低级问题:你第一张 照片里 JP1 里面的:
“那个小小的‘短路片’”——你接上了吗 ??
——需要接通 哦——

********************************
GPS 尤其要 注意:地线 和 +5V,绝对不能错,
自己用 万用表 测量测量,你照片里 看起来没错。

GPS IN,Out 接反了,短时间(10分钟)不会烧坏,
但是会出现:如同GPS不存在一样的结果:兰灯
完全不闪、也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 本来就 是设计 给无副翼的。。你用有副翼
很可能造成 PID 参数 不恰当,会有些摇晃。。。 ...

gps我试过了,反过来接插不上。
我问过网上的卖家了,他说接在最长那排的0-8任意一个上,不需要跳线的。
遥控器单独供电

网友J:
引用 楼主:
APM 本来就 是设计 给无副翼的。。你用有副翼
很可能造成 PID 参数 不恰当,会有些摇晃。。。 ...

"兰灯
完全不闪、也不亮。"我就是这个情况,接下来怎么搞定?那根线接错了?

网友:
mark  详细《步骤化讲解》APM 飞控 在 直升机 上的安装 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兰灯
完全不闪、也不亮。"我就是这个情况,接下来怎么搞定?那根线接错了?

GPS 我们 通常是插 侧面的 6个针 的插口 哦

“他说接在最长那排的0-8任意一个上,不需要跳线的”
——马马乎乎 的工艺 也能飞,470uF 的 钽电容 不要也能 用得起,
只不过:APM容易被电磁脉冲烧毁,或者 不明不白 空中死机,
结局自然是:你又得淘钱去买 东西。。商家就希望你这样。。。

JP1 里面的 小短路片 —— 你究竟 接没接 ?(需要接通哦)
*******************************************************************************
*******************************************************************************

楼下:既然能用,那就 凑合 用吧——记住 这是凑合。
本帖 1楼有UBEC插接位置图,接 空闲的 OUT 是合理的
当然 你可以 忽视 这种合理性。。。End。。。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 我们 通常是插 侧面的 6个针 的插口 哦 —— 看图——

JP1没跳线也能用,不知道正确连接再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I:
舵机  这边的电源我是独立供的 5v, 专门的直流源, JP1 断开的, 遥控器可以遥控所有的舵机,
但是:
1. ...

我和你一样的   mpu6000启动失败   不知道为什么   直接让卖家换了一个

楼主:
告别 电动,告别 大玩具:最后一架电动500直升机。

——:拍照纪念:带APM飞控,暂时没配置GPS。

还是那句话:飘在空中 拒绝炸机 == 大大的节约

网友(2013-10-27):
力挺LZ 看来LZ对APM玩得也比较熟了,不知道可否出个固定机翼的教程

网友:
这个不顶不行啊,大师级的,先学习了!

网友K:
楼主您太牛了,我看到你做过300km的回传,请您透露一点是怎么实现的好么?我好想知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您太牛了,我看到你做过300km的回传,请您透露一点是怎么实现的好么?我好想知道哦

(300公里)那得 依赖 CDMA 电信网络 呢 !!

等眼前把 10kg级 直升机 搞完备,就可以测试远距离

但是遗憾的是:发动机油耗 比预期 严重偏高,单程
估计都只能飞100公里。好在 前天 在室内 简单起飞
测试了一下 APM飞控装在 90级汽油直升机上的效果:

结论是:姿态可控、锁尾正常。(装APM飞控总算放心了)
**************************************
节约楼层:回答楼下:CDMA 是支持 多基站信号混合的,
在纯空中,其实信号可以无遮挡的传输,远比高楼底层的
信号品质好。其实飞控执行航点飞行不依赖数传的。

网友:
学习了,哈哈牛啊!但是跟据基站的天线结构来看,天线跟地面有5度的夹角,空中的信号应该不是很好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兰灯
完全不闪、也不亮。"我就是这个情况,接下来怎么搞定?那根线接错了 ...

关于470u的电容。

参考一下这个人是怎么干得:

好像是4700u大水塘。

网友:
大神!必须顶起来

网友:
顶!谢谢!您!有您专业知识无私的付出!5iMX明天更旺!!!模友再次谢谢!

网友:
好耶,我是想用APM上油直啊。值得使用。学习了。

网友(2013-12-14):
HI,我用3.01调直升机问题不少,不知道你那现在咋样了?把你的2.73程序发我一份我试试。14881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于470u的电容。

参考一下这个人是怎么干得:

4700uF 实在是感觉 太过于大,其实也不那么必要了!!

470 uF/10V  钽电容 体积只有 半棵花生米 大小、足够。。

楼上:148814@qq.com 邮件已经发送。

网友:
真详细啊

网友:
真是一个好贴,架上贴主的热心,没得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位。。。
步骤12的补充:
虽然V2.73版油门是直接连接的,似乎不“解锁”也能

楼主请教个问题 直升机我刷的是3.0.1版本 以前也是 只是后来换了固定翼飞了 现在又刷到301版本 在手动里面有增稳 你知道在哪里关了吗、?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 请教个问题 直升机我刷的是3.0.1版本 以前也是 只是后来换了固定翼飞了 现在又刷到3.0.1版本 在手动里面有增稳 你知道在哪里关了吗、?谢谢

网友M:
500飞机能有多大载重 1000毫安时电池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M:
500飞机能有多大载重 1000毫安时电池能飞多久

500飞机 起飞自重 就有 1.6 公斤、含4S电池3300 了。

如果电池品质优良:上述电池 可以飞 12 分钟。。。

这个配置:尾巴偏重,所以电池应该配 4S 5200的 比较好。

500 也只能 挂 200克左右,最多 400克 额外载荷。

保守的飞5分钟视频:请看:
连续5分钟自主悬停视频:再卖500电动直升机。加GPS之后还降价咯(重庆)

***上上楼:你的 3.01 版本 直升机版 本来就有 bug ***

网友:
楼主! 能否将V2.73的Hex 文件发份我yxchyt@163.com,谢谢喔

网友:
总体说apm适合人群是不一样的   apm适合喜欢玩命折腾的人    有能力的可以自己优化

网友N:
现在固件出了3.1版了,请问楼主试用了没?通道输入输出该怎么接,还是和2.91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现在固件出了3.1版了,请问楼主试用了没?通道输入输出该怎么接,还是和2.91一样吗?

你好:APM 3.1 正式版本(直升机版本)。前些天 匆忙试飞。

飞机的硬件完全没任何变化,只把2.73升级为3.1,结果发觉

这同一架飞机变得:完全不能锁尾了。。我很诧异。

只因最近天气冷,忙着去 南边 热带地区 避寒。。春节再试试。
**********************************************
这估计是 APM开发团队,故意这么搞的,或者说 HEX文件被人篡改,
等春节后,找国外的人下载:直升机版本 HEX文件,发送过来使用。
**********************************************
这不:2.73版本是目前唯一实用的版本,居然大家都无法下载了。

**********************************************
一句话:2.73之后的直升机版本,没有一个是能正常使用的。。。
———————————也请大家 试验出 一个 能用的 新版本。

网友(2014-01-15):
caosix2;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你的怀疑有可能,如果3.1没有性能提升那APM开发团队就没必要花精力搞了,如果APM有那些个贵得吓人的控性能或是更高,那些个厂商就会嫉妒起来,挡了他们的才路,还有你们这些热心飞友更让他们更是头疼,难怪这些个厂商不出来做点手脚,干点破坏。

网友:
caosix2;你好!今天我下了APM 3.1.1测试版本(直升机版本)。通电在手上测试好象能锁尾,但觉得感度有点不够,通过调Heli Setup(直升机设置)里陀螺仪感度350到750,但还是觉得没有怎么提高,当然没进行试飞,还有那个地方可改变参数本人就不知道怎么弄了,望你能给予指点指点了。

网友:
APM带GPS才550元左右与三轴陀螺差不多    便宜

网友O:
问问那个胆环和磁环作用 和用这个我们该用多大的磁环

网友:
直升机比较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O:
问问那个胆环和磁环作用 和用这个我们该用多大的磁环

这些天俺都没在寒冷的国内,钽电容用 330uF/10V 就可以了、很必要的哦,磁环用外直径12毫米、厚度8毫米左右都可以的、不严格。

cfso1963 :: APM 2.73 之后的版本,一直没正常过,眼下有个 2.73 可以用就将就用,对于100公里级别的远距离飞行,没必要去考究:飞的过程中是不是多漂移了几米。

Chinese input :
http://www.newconcept.com/Reference/chinese_pinyin_input.html

网友:
高不清楚

网友N:
caosix2;你好!能把你的V2.73的Hex文件和参数文件发给我一份好吗!高版的不能用,有用又下不到真头痛。邮箱:yanyf262839@QQ.com或是yangyh-99@21cn.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天俺都没在寒冷的国内,钽电容用 330uF/10V 就可以了、很必要的哦,磁环用外直径12毫米、厚度8毫 ...

胆电容怎么用啊  可以有详细的说明吗 谢谢   还有就是能否多根信号线公用一个磁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caosix2;你好!能把你的V2.73的Hex文件和参数文件发给我一份好吗!高版的不能用,有用又下不到真头痛。邮箱 ...

邮件已发送成功!
yanyf262839@qq.com
yangyh-99@21cn.com

***********************************
看来 2.73 真的是故意不让 大家下载 使用呢。
这玩艺 支持无限距离 自动导航 很有用呢。
***********************************

112 楼:你对 电子元件 完全不了解,
你找个 懂无线电 的帮你焊接 钽电容 吧。
只需要 用刀把 线皮 切开3毫米长度就焊接,
千万不要把 线芯 弄断。(注意 有 正 负 哦)

焊接在 +5V 与 地 之间 哦,信号线别去动 。

***** 信号线 不需要 去穿 磁环 *****

网友N:
caosix2 ;新年好!谢谢你发给的文件,这两天我试着下载了3.1.1-rc2版,按你的3.0.1接线方法安装后试飞锁尾和增稳都比较好,但由于过节有点忙还没来得急出去试定高和GPS悬停,但我觉得应该没有了多大的问题,望你以后还能给与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对你的热情和无私表示真诚的感谢!祝你及家人马年吉祥!幸福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N:
caosix2 ;新年好!谢谢你发给的文件,这两天我试着下载了3.1.1-rc2版,按你的3.0.1接线方法安装后试飞锁尾 ...

"试飞锁尾和增稳都比较好" —— 这。。。或许你正确。

关键是 3.1.1-rc2版本:自动定高ALT_HOLD  是否 能正常 ?

自动定高 必须正常,GPS 自动悬停、自动导航 才能正常,

网友:
这几天天老爷真是不给点时间,天天下雨,没得办法让我试自动定高ALT_HOLD和GPS 自动悬停,只等待和期望下两项能正常、

网友N:
caosix2 :你好!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的电直斜盘通过APM控后摇控器控制斜盘的角度非常小, 请问应该调那一个参数增大斜盘控制角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N:
caosix2 :你好!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的电直斜盘通过APM控后摇控器控制斜盘的角度非常小, 请问应该调那 ...

STB_PIT_P        6  ———— 2.73的版本只需要 1 就足够,2.91版本 需要 6才行。。
STB_RLL_P       6  ———— 2.73的版本只需要 1 就足够,2.91版本 需要 6才行。。

STB_YAW_P     3 —— 管尾巴——

************** 没办法:APM 就是这样 变来变去的 *************

网友P:
caosix2 你好!请教遥控是设置成直升机模式还是固定翼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caosix2 你好!请教遥控是设置成直升机模式还是固定翼模式啊?

由于 仍然需要 油门——螺距 的混控 。

所以 仍然是 直升机 模式—— 但是:不同厂家 叫法不同:

设置 十字盘 模式:

天7  叫 ————“普通”模式。
DEVO10 叫 ——斜盘类型:“一舵机 标准”模式
有的厂家 叫 —— H1 模式。

总之:就是 3个舵机 不混控 的模式。
******************************************

注意了:2.73 软件版本 极有可能被 3.1.2 版本 超过 咯。

分享:APM 3.1.2 直升机 版本。迫不及待。估计终于胜过2.73

直升机版本 APM 3.1.1 简要试飞记事。附参数文件。

网友(2014-02-20):
谢谢啊!这个飞控很有潜力,就是要费时间折腾

网友:
APM 2.6 装在雷虎 raptor 90 和  雷虎sasna 177 上的效果, 还没测试,

网友:
MAC 上传图片怎么显示插件错误啊,

网友Q:
楼主有装在汽油机上的经验吗? 我一直没搞懂 油门舵机是连在哪个通道上? wiki力解释是在第8 通道,但是那是接ESC的, 国外论坛上说油门舵机是连在接收机上的,我觉得是不对的,如果自动飞行一旦失去了奥空信号那不是要炸鸡啦, 求解,最好有连接图。谢谢

网友:
绝对精华帖!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有装在汽油机上的经验吗? 我一直没搞懂 油门舵机是连在哪个通道上? wiki力解释是在第8 通道,但是那 ...

可以设个定速,失控后定在一定的转速就好。

网友Q:
APM 4通道锁尾没反应啊,楼主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其他的通道都可以了, 有的帖子说需要外接陀螺仪,到底APM能够锁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APM 4通道锁尾没反应啊,楼主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其他的通道都可以了, 有的帖子说需要外接陀螺仪,到底APM ...

28分钟之前,俺到楼下 仔细飞了 APM 2.52 + 3.1.2固件:

现在 发布的 3.1.2 直升机 固件:非常的稳定、锁尾也很好

这么说吧:起飞“只仅仅操作”油门杆,其它的 一切都不需要 搬动。
飞机飞到 6米高,然后轻轻收油门让飞机落下来,可以落到半径 1 米内
可惜的是:3.1.2软件 自动定高 无效,估计是被 故意做了手脚
因为这是免费软件,所以也不好去“发脾气”!只能等待下一个版本。

************************************************
你所说的 4通道 无反应 :估计是 硬件问题(焊接、或者芯片问题)
俺以前 碰到过 5,6,7,8输入 无反应,就只能 退回去 维修。。。
************************************************
我的 3.1.2 版本的参数文件:注意HS1_REV到HS4_REV 需要你自己处理
RC1——RC8需要你自己校准遥控器。 V3.12_500_0222_50Hz.rar (1.81 KB, 下载次数: 26) 。。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我找到原因了, 是由于我用了窄频的舵机, 换上宽频的问题解决了, 但其他的毛病又来了, 数传无法校准罗盘和遥控器, 前几天还好好的, 油门的问题也解决了,昨天装了一个电压模块,突然发现电流尽然在7-10A 是设定错了还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R:
caosix2 你好!APM2.6能用3.1.2固件当三轴陀螺仪用吗(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R:
caosix2 你好!APM2.6能用3.1.2固件当三轴陀螺仪用吗(新手)

应该可以的,你不需要安装 GPS 。

但是需要把:FS_GPS_ENABLE  参数 修改为 0 。
**************************************
先不修改 COMPASS_EXTERNAL  (默认是 0)
刷好参数之后 上电,USB 连机 看看飞机默认的 指向。

可以试试 COMPASS_EXTERNAL 修改为 1 。

**************************************

楼下:节约楼层:猜你的 ***=(高)(速)自旋,吧。
你的 陀螺仪 “修正方向”搞反了,如果有小开关,就去拨
Norm —— Rev 之间 换位。如果必须连接电脑那也一个做法。

DS 俺 理解是 数字舵机(比传统50Hz  更高频)125,250,333,500

AS —— 就是 传统的50Hz 标准输出模式。可接模拟舵机。

N690 应该是数字舵机、支持333以下信号,你可以把开关拨到 DS 位置。

网友:
caosix2 你好!请问新人第一次装600油直起飞离地***自旋,陀螺仪是二手GP780 尾舵全新N690  谢 ?---

网友:
caosix2 你好!请问GP780  DS/AS是什么意思N690如何设定

网友R:
caosix2 你好.APM当三轴陀螺仪能用在有副翼600油直上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caosix2 你好.APM当三轴陀螺仪能用在有副翼600油直上行吗

油机 运用,都需要 做很认真的 减震动 的。。

有副翼——设置里是 支持的,但是 都没实际 飞过

H_FLYBAR_MODE   设置 为  1 = 有副翼 ,,( 0 = 无副翼)

网友:
caosix2 你好请问我在装APM Planner 软件时同一软件装在xp系统显示英文,装在win7  32位上是显示中文,如何将xp系统显示中文

网友(2014-04-10):
力顶楼主,造福魔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