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大疆NAZA LITE 无法启动,麻烦大疆技术解答,谢谢

楼主(2013-08-24):
飞越650的机架
朗宇3508电机
好盈铂金30A电调
FUTABA  FF9H遥控器
R149DP  PCM接收机
所有接线按照官网的视频连接的
接收机类型选择普通  LED闪黄灯  电机无法启动
接收机类型选择PPM  LED闪红灯  电机无法启动
以上都有拨杆动作,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求大疆技术解答,谢谢

网友:
插电后要等上一段时间,黄灯由连续快闪变为只闪一下。然后拨杆动作启动电机

楼主:
自检的时候有问题
最后要闪四下绿灯,但我这个只闪了三下,然后一直闪黄灯,这又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朋友,149DP的接收机是PCM信号,FF9遥控器里发射信号有PCM、PPM两种,一定要选PCM,选择PPM模式,接收机接收不到信号!所以会闪黄色报警。
NAZA lite说明书第36页有明确说明闪灯的意思。
遥控设置完后,接电脑调参(注意此时电机不要装桨,或者把电机和电调分开!安全第一),校准遥控器里,遥控动杆时滑块如果动了,说明接收到遥控信号了。剩下的设定,调参,建议学习泡泡的教学视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检的时候有问题
最后要闪四下绿灯,但我这个只闪了三下,然后一直闪黄灯,这又是什么问题呀

我的也是“连闪三下”,不过能飞,还挺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