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O2求配置

楼主(2013-08-24):
   在TB上买了条
MONO2船壳,店家给的建议配置是3674电机 电机的转速用6S锂电
38直径CNC两叶桨。想请教玩MONO2艇的大虾们给点更详细的配置或意见。感谢!

网友A:
这配置最起码了  电机用四级的KK加强3674或者豹子3674 有米可以上TP 电调用海王180A 电池6S 桨438-440CNC

网友:
你要把船角度拍清楚
这样谁知道怎么配置,你自己想要多快速度。。商家推荐的都是垃圾配置也是最低配置。。。

网友:
尺寸参数起码说下

网友:
这个是MONO2吗?拍正面和船底看看。

网友:
国外有人用腾翔2240 好盈180 6S2PA123 442浆跑过比赛
建议用1700—1900KV 440浆试试

网友:
你想综合稳定还是极限极速????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都值得我综合参考,非常感谢!

楼主:
尺寸参数起码说下
740*195*100MM
你想综合稳定还是极限极速????
还是综合稳定的情况下能够极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740*195*100MM
还是综合稳定的情况下能够极速

船的很多方面都是矛盾的,例如速度和稳定性,续航时间和速度等。因为是对立的,我们不可能同时站在两头,船调快了,稳定性就会变差,要求稳定性增加,就会牺牲速度,不可能同时有最稳定又最快的状态,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例如,你是自己一两三个人玩的,还是群殴,水面经常风平浪静还是有风浪,水质如何(水的密度),能够消费得起什么价格的电池等等。

楼主:
我按这个先来
国外有人用腾翔2240 好盈180 6S2PA123 442浆跑过比赛
建议用1700—1900KV 440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最起码了  电机用四级的KK加强3674或者豹子3674 有米可以上TP 电调用海王180A 电池6S 桨438-440CNC

感觉tp的价格比豹子贵不了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