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 新手求助,有视频有真相,排查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坐等高手来,先谢谢了

楼主(2013-08-24):
论坛里收的2手的,成色不错,回来装机发总是抽筋,实在弄不明白了,麻烦大家帮我看看,上视频  视频中我的手只是抓住四旋翼不让他飞起来而已,完全没有左右四旋翼的方向,视频中所有的抽筋动作都是四旋翼自己完成的,知道的快来帮我看看吧。。。愁死了
             。。。。。。。。。。。。。。。。。。。折腾了好几天,想起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是电调不配套造成的?我的电调不是在一家买的,两个新买的,两个之前用过的,通电以后哔哔响的声音都不一

楼主:
坐等高手来啊,先谢谢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一个电机有问题。

网友B:
机架是那个卖1K多的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是那个卖1K多的的么?

不是,山寨的 20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一个电机有问题。

之前就是以为一个电调的问题  结果今天换了 还是这样

网友C:
装错了吧,电机顺序或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错了吧,电机顺序或桨,

没有错啊

网友:
你要把配置和控说下,让高手把下脉,我是新手,也刚入门,

网友D:
有反向錯了
在搖控裹調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反向錯了
在搖控裹調校吧

没反啊  上大下小,右大左小

网友E:
手抓住不准的,飞起来看看,才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抓住不准的,飞起来看看,才能判断

之前飞起来过,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F:
检查电机的位置 楼主原来是用兔子的吧 这个跟兔子的电机顺序是不一样的

网友:
看視頻 可飛起試機 沒大動作的話 都不會反
但不代表正常呀

网友G:
你能保证你用手拿着是机体是水平的吗?飞控在矫正姿态的时候你的手会有干扰,不敢飞吊起来试一下吧。

网友:
机架折叠的?那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电机的位置 楼主原来是用兔子的吧 这个跟兔子的电机顺序是不一样的

嗯  头右是M1 头左M2  尾左M3 尾右M4 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能保证你用手拿着是机体是水平的吗?飞控在矫正姿态的时候你的手会有干扰,不敢飞吊起来试一下吧。

之前在室外飞起来过,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重校准电调、高级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山寨的 200多块钱

给个链接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头右是M1 头左M2  尾左M3 尾右M4 没错吧?

飞控的位置呢?  机头跟电调接口的方向一致?

看样子好像是四旋翼自己跟自己较劲儿

网友H:
如果电机顺序没错,请再看看四个电机的转向和正桨反桨是否装错!
不要太自信,严格按说明书检查检查!我也犯过过分自信的毛病,还让论坛的大大们白七嘴八舌的帮助了老半天!!

网友I:
既然LZ说 之前离过地,但是在空中还是这种现象,说明LZ的电机转动方向、电调的通道及桨都没有装错,
再着,看LZ的机架和电机安装坐,也不应该有什么大的问题。
唯一剩下的就是感度和飞控本身问题了,建议装模友的机加上试试,或反厂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电机顺序没错,请再看看四个电机的转向和正桨反桨是否装错!
不要太自信,严格按说明书检查检查!我也 ...

嗯,我在好好检查一下,先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既然LZ说 之前离过地,但是在空中还是这种现象,说明LZ的电机转动方向、电调的通道及桨都没有装错,
再着, ...

嗯嗯, 我再好好检查一下,实在不行我就准备考虑返厂

网友:
电调调换位置试一下,还是原来方向抽筋就是控的问题了。

网友:
从视频看,应该是电调信号线排序搞错

楼主:
怎么没人来了?高手帮我判断下

网友J:
感度会不会太高或太低?

网友:
内容斑斑驳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度会不会太高或太低?

135  135  135   135    100     100这样的不知道合适不?我的四旋翼轴距550

网友K:
油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油门校准?

校准了,不过我突然想起来4个电调不是一起买的,估计线性不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L:
引用 楼主:
校准了,不过我突然想起来4个电调不是一起买的,估计线性不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把电机换下位置,就是M1的换M2的电调,如果还是原来位置的电机出问题那就是电调的事,反之就排查别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把电机换下位置,就是M1的换M2的电调,如果还是原来位置的电机出问题那就是电调的事,反之就排查别的地方 ...

学习了,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