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新装X5顶级版 ,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13-08-24):
入的是套机,今天首飞,想问一下定速的问题。
1,请问原厂配置电调电调定速是应该开LOW还是HIGH,还有油门曲线最高能设置100%吗?
2,开了定速功能后在normal模式下如何该如何设定油门曲线,今天飞起来在NORMAL下电机输出不稳定。
3,我今天IDEL1是60%油门,在连续大螺距做钟摆(菜鸟,手法不好可能发生轻微掉转现象)的时候尾巴会跑偏,飞了3块电跑了3次。是因为定速没定好还是还要加高尾巴感度?机械方面个人觉得没问题
4,好盈电调BEC电压好像可以调整,套机配的舵机是否可以用6V?

望各位老鸟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1,2,好盈电调还是不要开定速了,直接跑曲线比较好.
3,如果平时没事,做大螺距钟摆甩尾那应该是掉转引起的
4,套机舵机用6V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好盈电调还是不要开定速了,直接跑曲线比较好.
3,如果平时没事,做大螺距钟摆甩尾那应该是掉转引起的
4 ...

老款501舵机也可以用6V吗?

网友:
可以,6V是标准电压,非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好盈电调还是不要开定速了,直接跑曲线比较好.
3,如果平时没事,做大螺距钟摆甩尾那应该是掉转引起的
4 ...

谢谢,请问套机带的503 504高压支持8V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套机带的503 504高压支持8V吗

是的 503 504 是高压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