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制作一个5轴雕铣,大家看看我这个结构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3-08-24):
本来是买了台小雕刻机作为一个实验设备使用,无奈买的这个东西精度太差,我需要的精度又有点高,只好重新加工一下机械部分。既然是重新做了,索性让这个东西性能再提高一点,做个可以铣钢、铝的机器,再增加A、C轴,做个五轴雕习加工机。

电机什么的都还没有画,有些尺寸还需要进一步确认。目前只是把大致的框架确定了。两张效果图,一张是有工作台的,一张没有工作台,可以看到下面的结构。

公司的呆料库里有几根线轨,设计上就以利用好这些线轨为前提制定尺寸,这个架子的长宽大概是0.7x0.5米左右。架子用方钢、凹形钢制作。考虑工作台移动到一边时滑块上受到的力量比较大,在靠近外边的地方加了两个轴承拖住工作台的下边。我买的这个小雕机就有这个问题,工作台到一边时,会有些晃动。恰好是这点晃动让我没法用。

本想装个无动力主轴,但是发现这里展出的很多设计都是针对雕刻机的,想要作为铣床用的话,似乎夹头直径太小。用动力主轴的话该怎么选?大家有没啥可以推荐的?

我这个设计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请高手指正。

网友A:
工作台移动一边的稳定方面,你在那个位置加支撑也没有效果啊,如果在Y轴最两端还有点效果。最好是加大滑块间距,当然导轨长度和整体尺寸也要随着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台移动一边的稳定方面,你在那个位置加支撑也没有效果啊,如果在Y轴最两端还有点效果。最好是加大滑块间 ...

支撑可能需要不止一对,在不同的位置上。导轨长度不能变了,现成的东西就那么长。

网友:
你这个设计是没有精度要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