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MWC不开自稳时刚起飞就往左翻倒,开了自稳也一样

楼主(2013-08-24):
      具体现象是在油门达到离地升力的临界后瞬间就往左边翻倒过去,在电机不上桨的情况下观察电调信号REAR_L与其他三个不同步,此值较其他三个偏低,造成这个电机的转速较慢,已经进行了电调行程校准、陀螺仪水平校准和加速计校准了,另外还发现偏低的那个电调相比其他三个发热都大,将原REAR_L上的电调与其他三个对调后发现REAR_L的仍然偏低,也就是说REAR_L的电调改变了但其值还是偏低,再后来测试,刚起步时,四个电调信号基本一致,但大概10秒后REAR_L就降低了12,降低的情况会一直持续,因为我推油门都是一点一点慢慢推的,当我把油门推到离地临界后,REAR_L这个值偏低较多造成左翻,可确定各传感器工作正常,求助分析是什么原因,十分感激。

油门起步数值

油门起步数值

油门稳定10秒后数值

油门稳定10秒后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是?

MWC MEGA 飞控 2.1 版,电调是好盈20A,电机是朗宇2212 980kv,1045桨,机架轴距450mm,3S 25C 2200mah锂电,之前用这些配件装过650mm的机架,飞起来两次都没这个现象,觉得650太大了就换450的,换了后就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好像MWC飞空有个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低通滤波打开。

怎么打开,这个低通道滤波是对什么信号滤波的?在congif.h里修改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打开,这个低通道滤波是对什么信号滤波的?在congif.h里修改的?

目前的配置是:
#define MPU6050_LPF_42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低通滤波打开。

这个参数是不是?这个值现在是
#define MPU6050_LPF_42HZ

网友C:
你不要去看电调的油门大小,这些值在飞行中变化非常大。并不是你想像的平飞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倾斜飞行器,该变大的能变大,该变小的能变小就行了。

飞行器翻倒,我个人遇到的问题就有:

1:ACC校准的时候,飞行器没有放平。
2:螺旋桨旋转平面不是水平的。
3:螺旋桨不平衡,转到一定速度之后,达到共振,整个电机都在震,然后这个电机升力不够,翻倒。

我没遇到过的,可能就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要去看电调的油门大小,这些值在飞行中变化非常大。并不是你想像的平飞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倾斜 ...

问题是起飞时总有一个电机转速特别慢导致不平衡翻到,但是刚启动油门数秒内四个电机转速一致的,不是桨的问题,我在没装桨的情况下放在水平地板上测试,这个REAR_L这个值也会递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要去看电调的油门大小,这些值在飞行中变化非常大。并不是你想像的平飞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倾斜 ...

没接电池时也就是电机不转时测试也是一样情况

楼主:
又发现一种情况,把机架放不同地方数次校准ACC后发现电调的四个值在某次校准后居然变得十分稳定均衡了,初步怀疑校准受到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起飞时总有一个电机转速特别慢导致不平衡翻到,但是刚启动油门数秒内四个电机转速一致的,不是桨的 ...

那你把这个机臂垫高一点,然后校准ACC。
这样的话,正常放置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这个机臂比较低,会加大油门。

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又发现一种情况,把机架放不同地方数次校准ACC后发现电调的四个值在某次校准后居然变得十分稳定均衡了,初步 ...

原来这种情况是出错了

楼主:
起飞即翻倒一边的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飞控板的接线反了,在此记录留给像我这样的新手查阅借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起飞即翻倒一边的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飞控板的接线反了,在此记录留给像我这样的新手查阅借鉴。

是电调的数据线对应关系错了吧。我也现现过一回,桨都打断了。飞之前用手拿着测试一下,看看打各个方向是不是正常。晃动机架是不是有相反的作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电调的数据线对应关系错了吧。我也现现过一回,桨都打断了。飞之前用手拿着测试一下,看看打各个方向是 ...

对啊,原来会翻倒对应关系不是按X模式的,重新接好按X模式就可以飞了,不过是按默认参数,不是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