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600 好不好

楼主(2013-08-24):
是不是可以不用解密狗

网友:
解密狗就在SM600的遥控器里面。

网友A:
切身体会,不好,虚位那是相当的大,手感也不行,楼主还是买个六通的控加一个加密狗最好也省钱,SM600也不便宜了一百多大洋,一个六通才二百多,加个狗30块,总共才多了一倍而且六通控以后还可以飞真机。

网友:
烂得要死

网友:
我买过,125入的,玩了几次50就出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切身体会,不好,虚位那是相当的大,手感也不行,楼主还是买个六通的控加一个加密狗最好也省钱,SM600也不便 ...

200多元的6通?我正准备入手,能不能告诉一下什么型号,哪有卖,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多元的6通?我正准备入手,能不能告诉一下什么型号,哪有卖,谢谢

某宝二手街一搜一堆,去吧哥们还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多元的6通?我正准备入手,能不能告诉一下什么型号,哪有卖,谢谢

华科尔的Devo7e就是二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