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80电机倒飞的时候直接停转了

楼主(2013-08-24):
这情况很奇葩:1飞机
电机
突然停转,毫无征兆
2电机线均连接正常,没有断的地方
3电机无糊味,电机用手转无阻塞感,很顺滑
4换了新电机问题解决,说明一定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A:
电机里面哪里断路了吧,一个电机能玩多少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里面哪里断路了吧,一个电机能玩多少电
我的差不多有650电了,刚换上第四个主电机,平均每天6-8电吧,快三个月了~~~
平均每个电机在200电左右~~~

网友B:
仔细检查电池线,就是从主板上甩出来的那根最粗的接电池的线,我的断过,红线没事,黑线从里面断了,从外面根本看不出问题来,之前出现现象跟你的类似,后来出现刚对完频,又自动重新对频,还愣是飞了几电,后来查看,里面电芯线断了,重新接上后,飞到目前又飞坏了一个电机安好~~~

网友C:
估计是达到了极限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