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和激光切割机那个好?

楼主(2013-08-24):
小弟最近想入手台机器。主要是做模型用。(飞机,坦克,船)。但是没想好是入手那种机器,雕刻机可以算是小型的铣了。但是雕刻出的零件精度是不是够用。激光切割机的精度是够了,但是个人认为激光只能够切割,雕刻机的许多功能都不能实现。很是犹豫不决。顺便问下,要是做KT板的模型,不知道是那种设备好。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激光不止能切割吧~

网友:
=-=应该够了吧 淘宝上那些 上次看了精度好像是0.03吧

网友:
看你哪些用处

网友A:
为了做KT板飞机就买个激光雕刻机?有点夸张。办厂生产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做KT板飞机就买个激光雕刻机?有点夸张。办厂生产差不多。

你好,请问激光切割机能切KT板么?

网友B:
建议 雕刻机,
功能范围比激光切 多
可以处理片材,也可以雕三维零件,激光切目前最为广泛应用就是 刻图案   刻字  切割 之类的,能烧三维实体的 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有估计也是天价吧,,,

不过激光有一个好处 ,没什么切削力,工件 不怎么需要装夹,雕刻机就不同了,

还是搞雕刻机吧,做模型不光是切些 片材,如果单切片材 ,拿刀手切就OK乐,买个身板结实的雕刻机,用处还是不少的

网友:
功能各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 雕刻机,
功能范围比激光切 多
可以处理片材,也可以雕三维零件,激光切目前最为广泛应用就是 刻图 ...

好的,受教了。就雕刻机了。昨天考了了很久,由于还要做坦克,(铝制的),雕刻机还能当个小铣。谢谢了。您的意见采纳了。不过要切KT板材不知道雕刻机能胜任不?

网友:
生产雕刻机的路过。。

网友C:
还是用雕刻机吧,这两个我都用过
雕刻机三维加工,只要加装好,还是很好用的
激光切割机,目前常用的是二氧化碳激光管的,这个体积巨大,我们的80w的,光管子就有1.6米长,在加上外围的东西,体积巨大,.并且,全功率切不动航空层板,普通层板5毫米的没问题.pvc,亚克力,薄板的东西都没问题.打在铝板表面,铝板毫发无损.
实际用的话,雕刻机比激光切割用处多很多,
至于你kt板嘛.拿刀子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雕刻机吧,这两个我都用过
雕刻机三维加工,只要加装好,还是很好用的
激光切割机,目前常用的是二氧化 ...

好的。谢谢了。那就雕刻机了。这么多人推荐雕刻机,看来雕刻机确实是个正确的选择。再次感谢了。

网友D:
做模型肯定是选雕刻机啦,四 轴的就可以立体雕刻,水冷电机,啃铝不算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模型肯定是选雕刻机啦,四 轴的就可以立体雕刻,水冷电机,啃铝不算难吧。

嗯,一般的铝不算难,强度够的话肯45#钢都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