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套FUTABA四通老控还能玩点什么谢谢

楼主(2013-08-24):
有套FUTABA四通老控还能玩点什么舵机有3个谢谢

网友:
玩车合适~~~

网友A:
可以飞固定翼,原来是用来跑车。

网友B:
从教练接口接信号线出来改飞梦,要不就不折腾,放上N年可以卖个高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教练接口接信号线出来改飞梦,要不就不折腾,放上N年可以卖个高价

没有教练接口  飞梦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飞固定翼,原来是用来跑车。

可以飞什么固定翼? 泡沫的可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飞什么固定翼? 泡沫的可以吗谢谢

可以呀,油门(电调)一个通道,副翼、升降、方向各个用一个通道刚好四个。

网友:
飞梦是2.4G的改装套装,包括发射部分和接收机。一般用来改非2.4G的老遥控器。

没有教练接口的话,只要拆开控能找到ppm的信号点,那一样也可以改装

网友C(2013-09-30):
楼主的控是二手的吧,有这老控应该都是魔界灰级高手才对啊,看样子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
收藏啊~!等个几十年再拿出来~~别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控是二手的吧,有这老控应该都是魔界灰级高手才对啊,看样子什么都不知道?

是一手的 买田宫拖头的时候给配的

网友D:
那是futaba 车用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futaba 车用遥控

下面这个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