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电机连接电调需要分正负极的吗?

楼主(2013-08-25):
求大神速回

网友:
三个头不分正负极,随便插,但是要调节电机转向时,任意交换两个接头即可。兄弟好好潜水吧。

网友A:
好心继续提醒楼主一句:知道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吗?否则多潜水再装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心继续提醒楼主一句:知道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吗?否则多潜水再装机吧!!

买回的电调不是直接装上就可以用吗?还要怎么效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回的电调不是直接装上就可以用吗?还要怎么效准??

电调需要做油门行程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需要做油门行程校准的

只的是每个电调和电机都要单独接电来效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的是每个电调和电机都要单独接电来效准吗?

电机不需要校准吧?能校准的只有电调吧?电调说明书上有具体操作步骤的!

网友:
没有正负之分,电调要跟遥控器匹配油门行程,具体匹配流程参看电调说明书,调的时候记得别给电机上桨,电调要接通电源,电调信号线线接接收机第3通道。接收机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不需要校准吧?能校准的只有电调吧?电调说明书上有具体操作步骤的!

电调校准不插上电机你怎么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的是每个电调和电机都要单独接电来效准吗?

兄弟 真的要多 潜水

网友:
应该不分。

网友:
先学习后装机    不然你会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