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人员,麻烦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关于naza v2的y6模式

楼主(2013-08-25):
由于现在的4旋翼因为电调的问题炸机了,准备上6旋翼,希望明确一下,naza v2的y6模式在一个电机失去动力的情况下,且电机动力比较富余的情况下,能否继续平稳飞行,安全回航降落???

理论上来讲,只要电机动力足够富余,y6模式应该能在失去3个电机动力的情况下飞行,只要不是共轴的两个电机同时失效,都应该能飞行,因为丢失3个电机的动力,也是能飞行的y3模式,理论上y6的安全冗余度是相当高的

但之前看了网友测试,去掉一个电机的桨以后,使用naza的y6根本无法起飞,会一直向少一片桨的那个轴的方向倾斜,根本体现不出y6的价值

naza既然能支持y6模式,理论上讲,实现缺少一个电机动力保持正常飞行只是个软件问题!

希望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naza v2截止目前3.16 版,到底能实现缺少一个电机的动力而平稳飞行吗???

希望有个准确的答复,影响到我到底要买什么机架...谢谢

楼主:
顶上去啊,周末dji的人员都休息去了?

网友A:
你试试看

网友:
看到老外剪掉四旋翼其中对角两片桨一样旋转可控,各种羡慕嫉妒恨。

网友:
米字六旋翼失去一个动力后可以保证平稳安全降落但姿态肯定不会平衡,Y型共轴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看

谁给我出钱试?买个Y6机架回来,实现不了丢失一个电机动力继续飞行,那我还不如装V6啊,V6失去一轴动力会陷入自旋,但用回航点模式还是可能拉回来的,但如果Y6能保证丢失一个电机动力正常飞行,明显就会比V6更有优势呀

网友B:
没问的我的曾经射过一个浆,就是平稳着陆了,但是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最好不能再回原七点了,直接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的我的曾经射过一个浆,就是平稳着陆了,但是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最好不能再回原七点了,直接降落,

兄弟你是naza??确定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上y6了

当然如果有条件降落肯定选择直接降落了,但如果条件不合适,比如在水面上,肯定要拉回来才能降落呀,这样射桨那轴剩余那个电机的电调还得经受考验呀

网友:
是的
上几天就射浆一次
一个浆射出去了,飞行器晃动了一下,然后我慢慢的降落下来的

网友:
停桨是否能平稳降落完全看运气.
即便是naza有这个功能,也仅限于辅助,千万别把它当成应有的基本功能,呵呵
有那精力不如平时多进行下检查维护呢

网友:
都是在刀刃上走路啊

网友:
我目前就是NAZA  Y6

前几天  炸过一次

重新装机后    下方有一个电机的桨装反了(有字的一面向下了)

居然也非常平稳的飞起来了   就是声音像拖拉机

飞了3分钟。。下来一摸那个电机  烫死人了。。哈哈哈

网友:
我觉得这种答案永远不会有,他说了可以,就意味着承诺,要玩自己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