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7遥控器 在XAircraft SuperX中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3-08-25):
请教高手  JR XG7遥控器 在XAircraft SuperX中怎么设置失控保护,现在一键回航设置OK了,关闭控还是没有失控反映,另外还是XG7不支持此功能项???

网友A:
同用XG7的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用XG7的同问

一键返航可以了,就是失控设置为难了。。。。

楼主:
待高手 回答啊。。。

楼主:
沉下去了  继续等待高手

网友:
好像可以的,在対码的时候设定。要原装接收机

楼主:
我就是用的 RG831B  但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坐等高手

网友B:
看说明书啊,有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啊,有介绍的

那说明书翻译的  哎 ,现在只有一键返航  没有失控,纠结的XG7

网友:
你看看xg11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