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四爪卡盘的问题

楼主(2013-08-25):
自从买了四爪卡盘,安装真是太费劲了,不管怎么调,卡盘外有还是跳动5丝左右,我已经自宫了过度盘,四个爪子在卡盘里很松,打表卡盘的端面,垂直度在3丝以内,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买的新卡盘,四爪卡盘车棒料的时候是不是也不能掉头车,比方说我夹了一根直径10毫米的光轴,长10厘米,好不容易一端调到1丝以内,百分表一换位置,就不行了,也就是说光轴夹在卡盘上和导轨不平行,,是不是我的卡盘还是没有装好,请大家帮帮忙看看这到底咋回事。

网友:
四爪卡盘是单动还是自定心的

网友:
为什么不买三爪的呢  上三爪然后卡爪来一刀精度会高很多

网友:
卡盘一定买质量过硬的啊,如环球等。。。。。。。。。。。。

楼主:
是四爪单动卡盘,建华的,

网友:
是四爪单动卡盘

网友:
这好像不是四爪单动的长项啊,用鸡心加顶尖吧.

网友:
楼主想把车床调成磨床啊?国产普车跳动一丝算是很正常的

网友:
谁知道上海第十二机床厂的C06116车床怎么样

楼主:
我的卡盘的情况是 ,夹一根光轴,
百分表打这里,调到1丝

把百分表挪到这里打表6丝

这是咋回事,是卡爪的问题,还是卡盘不行。

网友:
你光轴的精度测没有 是不是光轴不直哦

楼主:
那倒是没测,不过这么短的光轴,应该不会是弯的,光轴是我在市场上买的,光轴调好后,两个地方的跳动不一样,差好几丝。

网友:
楼主试试四个爪子上每个爪上加一块薄铜片或(沙纸)再装夹光轴,再按照你方法校一下外圆,接着打表再拖一下母线(刀架上装表表针放在其中的一爪子对应的轴表面,摇动大拖板,看表来回拖动接着用铜棒敲正)邻边也同样反复几次平行后再校正外圆,会有想不到的效果哈哈!

网友:
要专用的检测棒才好,不然基准都没办法保证

楼主:
我们从市场上买来的光轴,不能保证是个真圆形吗,我一直认为光轴就是最好的测试棒,我是不是错了。

网友:
市场上买的光轴不一定是直的

网友:
国产光轴更别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卡盘的情况是 ,夹一根光轴,
百分表打这里,调到1丝

是你装夹的技术问题

四爪不能用三爪的装夹方法夹工件的

楼主:
我是第一次用四爪卡盘,能否说明一下,该怎么夹工件,谢谢

网友A:
先将四爪略微锁紧工件,丝表调准夹头近端,敲正远端,再复核近端并锁紧四爪,如果近端偏差,重复前面步骤,直到近端和远端跳动一致

楼主:
多谢您的指点,没想到里面的学问这么大,谢谢,谢谢。

网友B:
光轴咋弄出来的?

网友C:
打卡盘外圆能测夹持精度?光轴不能当检验棒用。四爪单动找正很麻烦的。

网友D(2013-10-30):
光轴夹在卡盘上和导轨不平行,如果是光轴没有问题卡盘没有问题,那只能是主轴箱和导轨不平行。

网友E:
光轴有可能失圆,.用外圆磨加量仪,磨到位了,延时2秒.应该失圆不超过3μ

网友F:
要用检测棒。光轴有没有精磨过外圆哟。圆度有保证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