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四旋翼八桨半竣工啦!

楼主(2013-08-25):
昨晚刚组装好,带微单三轴云台,起飞重量预计4公斤左右点,4225电机610KV,4S10400毫安电池,1238桨。欢迎指教,有缺陷的地方在改正。

接收机加电容

接收机加电容

飞控与接收机连接线加磁环

飞控与接收机连接线加磁环

上下2桨间距11.5厘米

上下2桨间距11.5厘米

电调信号线加磁环

电调信号线加磁环

轴距680

轴距680

楼主:
脚架以后要拆的,无脚架起飞降落

网友A:
这电机装在尼龙柱上怎么感觉有点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装在尼龙柱上怎么感觉有点悬呢

强度没问题的,尼龙柱1厘米高,四个角用3mm螺丝穿通固定的,不是螺丝拧尼龙柱上,所以强度绝对有保证

网友:
期待视频,祝楼主爽飞·········

网友:
电池偏大了

网友:
应该很稳

网友:
应该很有力

楼主:
现在是22mm的管子,管夹是画图加工的,价格高了,以后出2版一个20mm的,一个25mm的,用尼龙管夹,现在的空机架重610克,换成碳纤和尼龙管夹预计还有差不多100克好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脚架以后要拆的,无脚架起飞降落

如何降?真要老婆在下面手接么?是何居心?

网友:
降落不是问题,自己可以做个架子。但是看着机架镂空的太多了,有点担心震动和强度。8X,用1238,估计飞不长。应该上6S或者大桨

网友C:
为什么想到用异性?有什么特殊的性能优势?

网友:
脚架拆了酒成割草机了。。。见人割人,见小弟割小弟。。。

网友D:
和这个有点像,不过这个是准异形,四个电机位的距离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降?真要老婆在下面手接么?是何居心?

有个位置刚好是重心,穿一根钢丝,降落时自己就可以接,起飞么起飞台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想到用异性?有什么特殊的性能优势?

一个装逼用,一个确实有效果:1,容易分辨头尾,2,震动过滤相对好些,我之前的六旋翼上已经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这个有点像,不过这个是准异形,四个电机位的距离是相同的

我的也是准异形哦,现在手头的做好了,接下去就准备山寨你图片上的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