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嘛我的电机轴承老是坏了!

楼主(2013-08-25):
轴承都换三个了!电机上的用了有五六百个起落!换上新的才飞一星期就挂了!是轴承不行还是电机挂了呀?

楼主:
沙发没人要自己坐!大侠们能推荐个平民级别的电机吧?

网友:
不是原装的很容易坏,除非买到真正的进口轴承

网友A:
轴看看 被啃了没

网友A:
轴和内圈 要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看看 被啃了没

轴没问题!关键是太不耐用了!我一星期飞三次!每次六电!正一星期轴承可又挂可!是不是电机震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和内圈 要打胶

以前没打过!要上那种胶呀!我有两瓶!一个红的一个绿的!

网友B:
电机已经不平衡了,以后会坏得更频繁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已经不平衡了,以后会坏得更频繁

坏个轴承会导致电机不平衡吗?又要换了!另外花牌的那个2836是不是太暴力了!我只会悬停!能推荐个3s的吗!

网友:
飞450悬停的用2213就可以了,最好用2216左右的比较好,TB上的大叠/

网友:
是用的斜齿吗?

网友:
450的jj吗  有专用的450电机啊

网友:
轴承敲回去的时候可能偏心了,在轴承内外圈上轴承胶可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