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中,是使用1500MA还是2200MA?

楼主(2013-08-25):
纠结中,是使用1500MA还是2200MA?一直在使用800毫安和1500毫安的电池在飞,由于“工作需要”进了两块2200毫安的大电池,吓了一跳,这家伙怎么这么大?怎么这么沉?原本是为双发的夹推预备,一计算发现最大可达到50安以上,这也太大了吧?夹推机采用两个KV2600\2208电机,桨是七乘45,试着用了一下1500、C为25的电池,感觉这个也行,飞行时间也不长,就在三分钟以内,犯得上用这么大的电池?但不用也不行,因为机子的力臂设计就是放这个大号电池的,如果用了1500的,则重心又成问题,只好在机头加配重量了,用1500的行不行呢?纠结的问题啊!

网友A:
2208 kV2600电机,3S下上7寸桨?不管用多大电池,烧就一个字。

网友B:
个人意见如机翼小于1.0米 用1300ma--1500ma 2200ma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8 kV2600电机,3S下上7寸桨?不管用多大电池,烧就一个字。

与电调 没关系?   2208 kV2600电机,3S下上7寸桨,使用的是二十A电调,电调管着电流,不猛推油门还不行?这个配置下的七寸桨在网上的电机与螺桨配置上还是有的,当然是没提电池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意见如机翼小于1.0米 用1300ma--1500ma 2200ma太重,

翼展达到1.65米,也想用1500,主要是飞行时间不超过三分钟,参赛机,能飞三分钟就行,难道这个1500不够容量?按照你的说法,1500看来太小了?

网友C:
大校是怎么来的、、

网友D:
参赛?这也太寒酸了吧

网友:
还是那个铁锹吧?

网友E:
2208 2600 用7寸  烧...没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8 2600 用7寸  烧...没商量

那要是用1500电池,也是没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校是怎么来的、、

人类社会万千气象,官阶与水平并不一定成正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赛?这也太寒酸了吧

确实是有点,可参赛的最重要因素才是最有决定意义得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要是用1500电池,也是没商量?

是说你电机的kv值和桨不匹配,可能会烧电调和电机,与电池大小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说你电机的kv值和桨不匹配,可能会烧电调和电机,与电池大小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是使用低放电的电池,例如只有10C的8002208配七寸桨就木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是使用低放电的电池,例如只有10C的8002208配七寸桨就木油问题?

那你的电池就有可怀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是使用低放电的电池,例如只有10C的8002208配七寸桨就木油问题?

这样的话报废的东西还得再加上一样:电池。

网友G:
轻点好飞,不变的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轻点好飞,不变的理论。

担心的是机体的强度不够了!真是吓了一跳,没想到2200这么沉!现在的问题是用1500就飞三分钟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报废的东西还得再加上一样:电池。

看来得换六个的桨了,大家的经验之谈不能不引起重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要是用1500电池,也是没商量?

没商量 2s都悬.  我和你一样的电机 用6寸都烧了电调 ,从此以后 只配5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担心的是机体的强度不够了!真是吓了一跳,没想到2200这么沉!现在的问题是用1500就飞三分钟行不行?

按理来讲 1500的电池搭配这套电机不可能只飞3分钟...除非一直全油门..5分钟起码是可以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商量 2s都悬.  我和你一样的电机 用6寸都烧了电调 ,从此以后 只配5寸..

问题是电调有多大?燃烧掉电调是怪螺桨还是怪电调自身太小,这其实是个关键所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理来讲 1500的电池搭配这套电机不可能只飞3分钟...除非一直全油门..5分钟起码是可以飞的

因此不想上2200了,因为飞机太重,强度可能就会成问题!使用七毫米的碳管,就一根,要承担翼展1.8,实在是有点悬!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电调有多大?燃烧掉电调是怪螺桨还是怪电调自身太小,这其实是个关键所在吧?

还是很早以前了..好像是30a电调吧.貌似还是xxd的..是个二手电调..反正2600kv用5寸浆是绝对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