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蹦溃了,断了八对桨了!!!

楼主(2013-08-25):
之前NAZA V1的多功能模块由于电源接反了,电容流了一点液体出来,但还是能用,由于不放心,又买了一个
NAZA LITE ,将LITE的多功能模块拿过来接在原来的V1上,就这样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起飞之前一切的
一切都非常正确,但飞机准备离地的一瞬间,飞机突然来一个向前翻,是非常激烈的前翻,四个桨断了两个,
另外两个也一样报废。不甘心,重新检查一下,换四个桨继续,一样的杯具发生,又断了四个桨。重新把能校正
的东西都校一遍,再来一遍,杯具发次发生!!!!!!!!!!!
百思不得其解,没有十寸桨,还是不甘心,把最后一对9寸桨也挂上再试一遍,再一次做了全面的检查,怀着忐忑
的心,启动机器,十分小心的推杆,可是,还是在离地的瞬间前翻!!!真的崩溃了!!!
难道是———————————LITE的多功能模块与V1不兼容!!!

网友:
电源模块应该是通用的。建议LZ检查:1桨的安装方向,2电调与飞控接的顺序,3桨的旋转方向。另外教你一个省钱的技巧:摇控放桌子上,一只手紧紧的抓住四旋翼,另一只手操作遥控,电机启动后小油门就能感觉到姿态趋势了。动杆感觉下各个方向是否正确!我上次炸机后就是这样检查出一个桨装错了,应该用正桨,我装了个反桨;-(

楼主:
休息一个小时,冷静一个小时,再按你的方法检查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休息一个小时,冷静一个小时,再按你的方法检查一下。谢谢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574
这是泡泡讲APM的帖子,里面有飞行前用手感觉方向的视频供参考。

楼主:
原因终于找到,按照这个方法去找,果然是第2点原因,电调与飞控接的顺序错了,第一和第四接反了。
真冤啊,试了四次,白白浪费了四组,八对桨!

网友:
小心V1也可能內傷

网友:
很容易犯的错误,一定要细致检查,桨的安装和电机转向也要认真检查,再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终于找到,按照这个方法去找,果然是第2点原因,电调与飞控接的顺序错了,第一和第四接反了。
真冤啊, ...

呵呵,还是不细心嘛

网友A:
奇了怪了,我以为直接飞起就叫做飞了,所谓试飞是用手按住灰机感受力的方向和遥控对飞机的各种动作是否正常再放手飞的。出了问题不懂测试。。。有钱人真不叫悲剧。

网友:
看来光大胆是不行的,还得细心啊,航模无小事

楼主:
真的要吸取教训:一定要小心、细心检查,哪怕插错一个口,麻烦可就大了!特别是四根线、六根线甚至八根,随便插错一个就是大事。

网友:
这种低级错误LZ也能犯啊,又不是新手,还犯几次

网友:
起飞检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终于找到,按照这个方法去找,果然是第2点原因,电调与飞控接的顺序错了,第一和第四接反了。
真冤啊, ...

恭喜LZ,学会抢答案了,
你换过主控,很容易就会出现接错通道的现象,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明明自己接对线的,怎么就是要翻,

出现翻机的情况无非二点,1、电调接错通道,2、电机转动方向出错,

第一次翻机,你就应该闭上眼睛,把线全拨了,休息十分钟,洗把冷水脸,然后看着说明书,一根根线仔仔细细的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了怪了,我以为直接飞起就叫做飞了,所谓试飞是用手按住灰机感受力的方向和遥控对飞机的各种动作是否正常 ...

试飞是用你的白骨爪,有一定危险性,少儿不宜,
最好有二个人,一人双手抓J,一人操控

每个飞控的装机教学视频,我都有白骨爪测试的视频,

但是对新手来说,很容易见红的,你们可要小心为上。穿上棉衣,带上棉手套,头带摩托头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飞是用你的白骨爪,有一定危险性,少儿不宜,
最好有二个人,一人双手抓J,一人操控

用凯夫拉的防割手套,现在是我的标配。

网友:
真心不觉得把鸡鸡用手按在桌上测试是安全的,迷你多旋翼无所谓,大点的都是血滴子,扇到了非死即伤,更何况在家里,想想看,一旦出意外,那一瞬间全乱了……
带防割手套什么的更可笑了,运动中的桨不需要割破你的凯夫拉,巨大的撞击力会直接让你的手指断在手套里,轻一点的一样皮开肉绽。并且如果桨受到阻力发生断裂射桨,呵呵,祈祷你买了人寿保险。
接线接的对不对,装的时候就该细心了,电机转动方向对不对,不上浆的时候就测了,何必做危险的事情呢。任何事情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安全点总是好的。

网友:
手抓着托起 过头。推遥控看看各个方向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