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调线你们都是用什么连接的呢,是集线板吗。 ...
请教大家,电调线你们都是用什么连接的呢,是集线板吗。集线板对飞控有干扰吗

楼主(2013-08-25):
同上

网友A:
我是新手,也是用接线板,没见有啥影响

网友B:
一大坨焊接一起

网友C:
要是集线板肯定干扰,里面有环形电路板,我的扔了
飞越的集线器好点,现在用,但价格贵

网友D:
集线板小机没问题,大机千万别用

网友E:
直接焊在一起比较安全,但是感觉不太好弄

网友F:
用的集线板,但是没有紧挨飞控

网友G:
就是8块钱一个的板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