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亚拓GP780陀螺仪和79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8-25):
请教下亚拓GP780陀螺仪和790有什么区别

网友:
新的肯定比教的好点

网友:
也想知道有啥改进

楼主:
有没有2个都用过的,说下使用感受

网友:
还是750好

网友:
一个是“MEMS TECHNOLOGY”,一个是“S.M.M Technology”
程序应该没什么区别

网友A:
790比780要好很多,个人关点,因为两者都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90比780要好很多,个人关点,因为两者都在用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