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思云台控制狗3拍摄

楼主(2013-08-25):
狗思云台能通过遥控器控制狗3的拍摄开始和停止吗?狗3升级后在图传画面会看到时间和录像模式的信息,和iosd的信息文字重叠~

网友A:
目前暂时还不行,不过,据官方消息说,后续固件会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暂时还不行,不过,据官方消息说,后续固件会支持。

好吧,只能期待了

网友:
直接通过遥控器控制狗3的拍摄好像是不行的,但是我现在在图传回来的画面上能看见录像的模式和时间,由于没有安装OSD所以还没有GPS数据传回

网友:
iOSD数据可在调参软件中适当调整,就是位置往中间调一点,但是幅度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