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实在太难调了!

楼主(2013-08-25):
也许是因为亚拓500的机械结构和V8兼容性差的关系,按照V8说明书一步步操作后,有一下诸多疑问:
1. 接收机选择类型为普通接收机(XG7原装8通道接收机),选择完后按冷启动,没有问题
2. 进入发射机校准,按RC mania中说明分为3步:1)方向,如有不对调遥控器里方向
                                                                2)校准中立点,如有偏差调整遥控器里微调
                                                                3)摇杆最大行程,如不到100%调遥控器里ADJ,这些暂时没有问题,调完后按设定中心点记忆保存
3. 传感器,转动方向,十字盘,螺距方向这些都没有问题
4. 进入斜盘舵机设置,在这步之前我斜盘舵机线都没有插,到了这步我插三个斜盘舵机线,这也是按照RC mania中说明操作的,插上后,动油门摇杆上下,如有反向直接点软件中的反向设置,十字盘同上同下后,再动下副翼和升降,此时副翼和升降肯定是正确的方向了,这些也都没有问题
5. 修定设置也没有问题,只要结合连杆长度调整三线水平
6. 问题来了,集体螺距调整,移动条在80-100内要求,集体螺距为12-14度,但是亚拓500的机械结构好像根本做不到这点,我调到80,集体螺距是17度多,但是按照RC mania中的说明,可以调整遥控器ADJ中的螺距行程,但是这么一来,破坏了第二步中的发射机校准中的第三项,这实在太奇怪了!既然问题这么奇怪,我暂时不动ADJ,我去调整下螺距曲线中的最高和最低点,也暂时没有问题
7. 接下来更没有方向的设置来了,循环螺距调整,同样移动条在80-110内要求,循环螺距有一个8度的位置,我调到80,悲剧循环螺距有16度,我只有调到最小60,循环螺距还是有8.5度,但是这时控里已经没有可以设置的选项了,算了,我保持80吧,16度就16度吧
8. 进入最后一项尾巴调整,先调整尾舵类型后我把尾舵机的线插上,也是按照RC说明来的,在此状态下,舵机一直是在中立点,我打了下方向摇杆,舵机会回中,然后我调整连杆长度并找到了舵盘的最佳安装点,此时尾桨也有2-3度,然后我移动摇杆左右方向,达到极限位置,调整移动条进行极限位置调整,调完之后按了确定,这时怪事来了,中立点跑了,尾桨夹角好大,大概有10度多,然后我折腾了10几次,也没找到一个点确定后正好能到中立点的位置,更奇怪的是,我几次重新插电初始化后尾舵的中立点均有变化!
我用的是泰式V8,EXPRESS版!

楼主:
我再补充一个更加奇怪的问题:就算我以上设置就这样了,我插电初始化后打升降和副翼,打到底,那螺距大得不得了,斜盘足足斜了45度,螺距大概有20度多,这么大的循环螺距怎么飞啊!但我已经想不到再能调什么东西了!V8的设置实在太奇怪,但是它应该真的是个好东西!

网友:
换架LOGO吧!

网友:
拉杆參數80~100 除logo外。 呀拓有出入是正常。拉杆長度不丨樣啦

楼主:
我在遥控器校准时总距行成校准量控制在70%,副翼和升降控制在50%,这样总距可以在80-100之间,但是循环螺距还是不行,我调到最小60循环也有8.5度,尾巴的中立点异常难调,当按下完成按钮后尾舵机会动一到二格!插上电机线后初始化,尾舵机又不在原来位置!

楼主:
经过以上调整,今天测试了4组电池,情况如下:
锁尾感度我从45%调到80%,45%以下尾巴停止时会抖,往80%调的过程中,效果越来越好!
开3D模式后,上下拉螺距,飞机急停反应很慢,副翼和升降反应也很慢,这可能是由于遥控器校准值太低!
接下去我的想法是:
重新设定一次V8,在校准前先将控里副翼和升降的DR调高至150%(最高),然后开始按软件流程调整,控的校准均按要求校准直100%,在总距调整里将滑动块调整至80,此时螺距肯定超过14度,这个时候因为遥控器已经校准过了,不能再动ADJ了,因此调整螺距曲线的最高和最低点,使螺距变成12度多
在循环螺距调整里将滑动块调整至最低60,此时按照亚拓500来说,循环螺距是8.5度,应该可以(但这个60低于要求值范围,不知道V8是否认可),此处没有其它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
调整完成后,重新插电初始化后,副翼和升降按我之前调整的情况来看肯定很大,大到卡死舵机,这个时候我将控里的DR由原来的150%降低,降低至合适为止,这样3D模式下上下拉螺距可以有正常的响应速度,并且实际飞行的循环螺距可以有较大的调整量(这是建立在DR为150%为默认值的情况下),如果这样调整没有问题,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循环60这个是否V8接受!

楼主:
当从默认DR100%开始调试后,要调整循环螺距只有将DR从100%往下调,调到60%,此时升降和副翼动作很慢!

网友:
貌似真的很纠结啊

楼主:
XG7控里没有ring功能,如果是T8FG就好了!

楼主:
刚才又全部调了一遍,现在DR从125%降低至85%,斜盘和升降差不多不卡死,但是还是蛮大的!明天试2组电池试试!

网友A:
期待 LZ的详细调试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 LZ的详细调试过程

一楼的内容已经是最详细了!遥控器里没有ring,有个ring就搞定了!

楼主:
但是V8锁尾真不错,舵盘和拉杆不垂直也没关系,只要两边行程在软件接近一致,就能锁好!

楼主:
今天下班回家,飞了2组电池,第一组3D上下垂直起降了下,螺距很跟手,不错,但是自旋停止后飞机会掉高度,很奇怪
第二组电池简单翻了几下,感觉上正负螺距切换时机身会抖,估计感度太高了
V8唯一的优势就是当飞机悬停时,你停一个电池,不动尾巴摇杆,飞机尾巴一点都不会偏移,还有就是当翻滚时,不动方向摇杆,尾巴不会偏移
自旋上V8我个人感觉不如G31,可能很多人不信,我有机会上个视频,估计升级到PRO版后会很好,因为Express不能调整自旋速率
个人比较注重翻滚过程中的手感,V8太软,再稍微硬一点就好了

网友:
调得好ZYX也好飞,调得不好什么都不行,还有个人喜好,习惯之类的因素有关

楼主:
我两架450都是ZYX,我感觉非常好飞!难道我这辈子只适合用低端的东西?

网友B:
把舵機臂調入一個孔位試試吧

网友C:
楼主不会把舵机臂往里安一个或者两个孔位吗?
这是舵机行程太大的过!

网友D:
舵机臂往里按装一个孔根本没用,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把连杆拆掉,舵打到最大,舵机臂碰到了围观固定座或者十字盘导轨,这根装哪个孔根本没任何关系!

网友E:
VB用在亚拓500机和3GX灵活度没有什么区别呀,看你怎么去调式它。而且VB在飞行的过程中特别稳定,做动做也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