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小视的线损测试

楼主(2013-08-25):
    买齐配件,小儿住院不能亲自操刀学飞装飞机,就找朋友帮安装了这架四旋翼,装好寄到手后一飞,相当稳,很满意!我喜欢暴力飞行,满舵拉升时IOSD显示电压直接下降0.5-0.6伏,当时就有点怕,线损太高了! 要不就是电池内阻太高? 于是决定进行小小的改进:拆除6个jst分线及3对共6个xt60插头,改用焊接工艺,主电源线用12AWG的硅胶线,并焊死两个并联的XT60头用来接1或2组电池。然后做了一个以线损为主的对比测试:

2013-8-25 早10点,多云,微风。地面海拨281米。,
机架:XA650PRO, 动力ake800, 狗思、IOSD、黑狗3、DJI图传、naza v2 飞控3.14版本。

测试一:
电池:1块AKE 10000电池,共10000mah.
起飞重量:2630克
航灯:关闭
BB报警电压:3.7伏,(听报警即降落)
落地后电池电压:3.79伏,共15.1伏
留空时间:13分钟多点(其中5分钟时间高空满舵拉升及航线,其它时间悬停)
如继续放电到BB显示的14伏(单节3.5),预计可再悬停8-10分钟。
满舵拉升速度:6米/秒, 或360米/分钟。
GPS满舵航线速度(考虑到有风,所以东南西北方向上各测两次 ):最高19米/秒,最低13米/秒,平均速度:16米/秒(或57.6公里/小时)
姿态模式满舵航线速度:最高25米/秒(或90公里/小时),最低18米/秒,平均速度:21.5米/秒(或77.4公里/小时)
预计GPS定点悬停抗风能力:6级大风无压力。
悬停时线损(BB响电压与IOSD电压差):平均0.2伏(改造前0.4伏)
满舵拉升时压降(即IOSD显示悬停电压与满舵拉升电压差):0.2到0.3伏,(改造前0.5-0.6伏)
满舵航线时压降:0.05伏峰值0.1伏。(改造前0.1到0.2伏)

测试二:
电池:2块AKE 6600电池绑起飞,共13200mah.
起飞重量:2930克
航灯:关闭
BB报警电压:3.7伏,(听报警即降落。)
落地后电池电压:3.79伏,共15.1伏
留空时间:14分钟多点(其中1分钟时间高空满舵拉升及航线,其它时间悬停)
如继续放电到BB显示的14伏(单节3.5),预计可再悬停8-10分钟。
满舵拉升速度:6米/秒, 或360米/分钟。
悬停时线损(BB响电压与IOSD电压差):平均0.2伏(改造前0.4伏)
满舵拉升时压降(即IOSD显示悬停电压与满舵拉升电压差):0.15到0.3伏,(改造前0.5-0.6伏)
满舵航线时压降:0.05伏峰值0.1伏。(改造前0.1到0.2伏)

总结:
线损,是炸机隐患。插接件接触不良或烧毁100%炸机。插接件越少越好。改装后留空时间增加2分钟左右,线损电压直接下降一半以上,并大大降低了因插接件故障的炸机风险。
从我以上的测试得出:采用粗主线再把电调等用电大户焊接其上,线损直接减少一半以上,还可以避免因电池用去一半容量后再暴力拉升或飞行时,产生很大的压降突然触发失控返航造成不知所措而炸机的隐患,或因jst等插头(此类插头额定电流太小)因大电流过电慢慢造成触点氧化因而接触不良造成飞机各类奇怪故障,例如无端抖动,或直接炸机。另我焊上双头电源接头。可以接2个电池,可以避免一个电池故障造成的炸机。

   小小的改装大大提高了飞机的安全系数。

网友:
学习了,当初我飞四旋翼的时候,就是因为香蕉头接触不良,导致无厘头炸鸡
再后来,全部焊接死了,再也没有出现过无故炸鸡

网友:
线损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用粗线并直接焊接,是有效降低线损的方法。
尤其是对大型飞行器来说,特别有必要。

网友:
线损其实很小啦。。。。。

网友:
学习 进行焊接

网友:
学习~~身边已经有架悬翼因插头断裂照成此类事故的了

网友:
个人感觉香蕉头还是蛮牢靠的

网友:
好经验,学习啦

网友:
线损确实有但真的没LZ说的那么夸张啦,其实损耗主要在插接件上!
准备把那些所谓高质量的XT60换成5.0的香蕉头,要稳当的多

网友A:
楼主用什么桨?

网友B:
楼主不错,,我的四旋翼的电源接线,全部是焊接的,,而且都尽量不出现虚焊的征兆,,,不过楼主的测试不能用两组不同的电池来测试,,电池的内阻的不同,放电的C数不同,电量不同,都会影响这个电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桨?

用的是AKE800动力原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错,,我的四旋翼的电源接线,全部是焊接的,,而且都尽量不出现虚焊的征兆,,,不过楼主的测试不能 ...

我绑的是相同品牌型号的电池,就算品牌不同,只要电压相同,其它例如放电参数接近、容量接近,都可放心绑在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