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遥控器也有低频的吗?

楼主(2013-08-25):
如果买了一个高频遥控器,它有类似于几十MHZ的频率吗。呵呵在下不懂,哪个懂的大哥哥大姐姐回答我的把

网友A:
一般模型遥控器的发射频率分40兆,72兆,2.4GHZ的,也有部分玩具用27兆的,所有现在使用的这些频率使用的是业余频率波段,是不需要注册和申请的,可以供玩家随意使用的,但是好像对功率有一定限制。不知道你所说的低频是低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模型遥控器的发射频率分40兆,72兆,2.4GHZ的,也有部分玩具用27兆的,所有现在使用的这些频率使用的是 ...

我的意思是,如果买了个2.4G高频控,里面会有低频的吗。也就是说一个控有没有俩种频率,高频兼低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果买了个2.4G高频控,里面会有低频的吗。也就是说一个控有没有俩种频率,高频兼低频。

没有。一个控只能有一个频段。

网友A:
买一个可以更换高频头的控就可以了,可以换72兆和2.4G,但是接收机都必须更改为相应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可以更换高频头的控就可以了,可以换72兆和2.4G,但是接收机都必须更改为相应频率的。

可以详细点吗,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可以更换高频头的控就可以了,可以换72兆和2.4G,但是接收机都必须更改为相应频率的。

那为什么我看过futaba遥控器的说明书有频率表,有37/40/72/35等频率呢

网友A:
嗯,对的,不同频率对应不同高频头,同一个频率还有不同的频点,对应不同频道,同频率同频点会互相干扰。你要是买齐所有的频率的高频头么怕是没有必要,接收机也要换的,一般我们使用就是一个72兆或者是40兆的高频头,再配一个2.4G的高频头就可以了。现在多数也是采用2.4G了,因为2.4G所采用的技术不一样,很难会互相产生干扰,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对的,不同频率对应不同高频头,同一个频率还有不同的频点,对应不同频道,同频率同频点会互相干扰。你 ...

高频头是换发射频率的?那么晶体是干什么的呀?如果我买了一个40MHZ带晶体的接收和控,我要如何把他弄成40MHZ的勒。。。。。(我的问题确实很多,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晶体是决定发射频率的,不同的晶体就有不同的发射频率。而不同的发射频率电路是不一样的,40兆和72兆,电路设计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更换高频头。换句话说,不同的频率需要不同的电路,所以就有不同的高频头,不同的高频头只能使用对应的晶体,72兆和40兆的晶体是不能互换的。

          对于40兆来说,有40.610、40.630、40.650等13个频点,72兆有72.130、72.150、72.170等10个频点,每一个频点就需要一个晶体。当你需要40.610频率时,就需要采用40兆的高频头和频率为40.610的晶体。假如需要72.150的频率,就需要72兆的高频头和72.150的晶体。

          由于晶体频率不易记,所以就编号进行识别,比如61号晶体,频率就是40.610,73号晶体频率是40.730,17号晶体频率是72.130,54号晶体频率72.870。关于频率、频点和编号可以到这里www.xingyaohua.com/html/play/725.html查看。

          如果你买了40的高频头和接收机和控,那么它本身就是40兆频段的设备了,你只需要采用40兆中13个频点的任意一个晶体就可以了。要注意,只要买编号是一样的就可以了,不要按照频率去买晶体,特别是接收机的晶体,接收机的晶体和发射机的晶体频率是不一样的,一次变频的接收机,接收机晶体频率和发射机晶体频率相差0.455兆,假如是二次变频的接收机,晶体频率又不一样了,所以买晶体时候,要区别是发射用还是接收用,接收又分是一次变频的还是二次变频的。

        现在都是采用2.4G的了,很少有采用72兆和40兆设备的了。你也没有必要搞得这么清楚,直接买2.4G的控就可以用了,但是哪家的控只能采用哪家的接收机,因为2.4G的编码方式,不同的厂家是不一样的,不能通用。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我买了一个35mhz的接受和控,都有晶体插口。我想换成2.4G,我必须换2.4G高频头和一对同号晶体咯?因为我是用在水里,所以频率要很低才减弱不会太大,又想一个控两种频率所以想多理解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是决定发射频率的,不同的晶体就有不同的发射频率。而不同的发射频率电路是不一样的,40兆和7 ...

也就是说,如果我买了一个35mhz的接受和控,都有晶体插口。我想换成2.4G,我必须换2.4G高频头和一对同号晶体咯?因为我是用在水里,所以频率要很低才减弱不会太大,又想一个控两种频率所以想多理解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我买了一个35mhz的接受和控,都有晶体插口。我想换成2.4G,我必须换2.4G高频头和一对同号晶体 ...

2.4G的控是没有晶体的。晶体俗称晶振,对于M赫兹频段是用来产生稳定电磁振荡的原件。2.4G用的是频率合成技术,和用晶体的是完全不同的原理。现在能换高频头的控应该只有JR的9X2吧,可以用M赫兹的高频头也可以用DSM2的2.4G高频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我买了一个35mhz的接受和控,都有晶体插口。我想换成2.4G,我必须换2.4G高频头和一对同号晶 ...

要是换2.4G的高频头就不用考虑晶体了。不用考虑M赫兹频段的控了,已经马上就彻底淘汰了。技术太过时,缺点太多。唯一有点是传输距离上和绕障碍指向性等方面有优势。已现在的2.4G技术,这些缺点都克服了。你还考虑过时的技术干嘛呢?2.4G的东西现在跟卖白菜似的,便宜得很,学生也能玩的起。

网友A:
      以上说的都很有道理,2.4G是不需要晶体的,只有兆赫的才需要晶体。你可以采用可以更换高频头的控来实现,13楼说的jr的9x2,还有天地飞的九通的有一款(不知道现在还生产不生产),就可以使用兆赫的高频头和2.4G的高频头,兆赫需要晶体,2.4G不需要晶体,买相应遥控器的接收机对频就可以使用了。要是你买了JR的DSM2格式,2.4G的高频头,可以选择的接收机就多一些了,不一定买JR的接收机,淘宝一搜DSM2的接收机,多得很,而且价格便宜。
    你要是用来搞水下的遥控潜水艇么我就不是很清楚了,要是水面的快艇之类的东西2.4G是没有问题的,两三百米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跑26CC的汽油船也是用2.4G的设备,没有出现过失控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换2.4G的高频头就不用考虑晶体了。不用考虑M赫兹频段的控了,已经马上就彻底淘汰了。技术太过时,缺点 ...

呵呵呵,你有可能听不清楚,我是制作RC潜水艇,所以要低频率的控,才能保证有有效的传输距离,所以频率要越低越好。我又想一个空两频率,所以就想问清楚,是否换高频头也要换晶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说的都很有道理,2.4G是不需要晶体的,只有兆赫的才需要晶体。你可以采用可以更换高频头的控来实 ...

非常感谢,你解决了我关于控的许多想知道的知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呵,你有可能听不清楚,我是制作RC潜水艇,所以要低频率的控,才能保证有有效的传输距离,所以频率要 ...

晶体是装在高频头上的,要换就是一起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是装在高频头上的,要换就是一起换的

这样啊。。。。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