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两处必改及方法

楼主(2013-08-25):
一是尾舵机臂和尾桨臂,炸机易断其材质一般塑料。用250的舵机臂和球头及球头扣取而代之,250球头扣比原尾拉杆粗一点需要用502胶水粘死,调整尾桨中立点可调整尾舵机的位置来解决。
二是电机插头易发热,消耗能量。将电调、电机插头去掉直接焊上,尽是短一点。将电调移到左边靠近电机。通过以上改动经受多次炸机的考验,电机的功率得以提升,飞机及其暴力。

网友:
你是高炮营的???

网友A:
我把拉杆改到下面了

网友:
电机、电调焊死后,万一调机怎么办?

网友:
支持技术改装

网友:
强烈支持改装,学习了'

网友:
电调移至机机右边,是什么意思?这样能减轻机身倾斜么?

网友:
LZ以前玩拉玛的吧???就这飞机,那么简单的改改,就“极其暴力”。。。你让那些那么贵的电机、电调情何以堪啊

网友:
考验焊工,昨天没焊好,烧了个MCP主板

楼主:
电调移至靠近电机一侧是为了减少电调与电机的距离,不会造成机身的倾斜,电调与电机焊死后调机可打熄火开关。新手小打小闹重在参与和动手,还望老鸟们不要笑话。

网友:
不赞同,不赞同

网友:
感谢魔友分享,转帖请不要介怀,会注明楼主为作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把拉杆改到下面了

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分享

舵机向下,尾波箱转一下,尾桨夹交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明白“必须”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