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预测!

楼主(2013-08-25):
       随着四旋翼飞行器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会不会以后载人四旋翼飞行器会取代现在的直升机哪?四旋翼飞行器比直升机安全多了,一般直升机一出故障就会机毁人亡,因为没法安装弹射器呀!四旋翼飞行器就不一样了,人在中心,如果出故障就可以用弹射器了。我看好四旋翼飞行器,现在模友很多,如果哪天真成功了,我相信模友的推动力是占很大一部分的!

网友:
洗洗睡吧。。。

网友:
安全都是相对的!

网友:
取代不可能吧,作为补充倒是可以。毕竟多旋翼在载人使用中可遇到安全问题也不少并不仅仅是靠装弹射器就能解决的。

网友A:
虽然四旋翼有机会弹射是一个优点, 但是其他问题也伴随产生, 我的看法如下:
1. 四旋翼目前都是电动, 所以电力续航力是最大的问题, 也就是电池容量是否可以支撑长途运输的距离
2. 如果四旋翼改为油动(假设单一发动机), 则将动力传送到四旋翼的位置可能机构重量与效能都是一个问题
3. 如果四旋翼为四个发动机, 那发动机的失效几率将为单一发动机的四倍, 一但一个失效, 弹射功能就可能用上了(最不幸的状况), 毕竟此主题是讨论载人

网友:
支持这个大胆预测!

网友(2013-10-23):
引用 网友A:
虽然四旋翼有机会弹射是一个优点, 但是其他问题也伴随产生, 我的看法如下:
1. 四旋翼目前都是电动, 所以电 ...

支持楼上说法

网友:
直升机可以熄火自旋降落!

网友B:
安全上,4轴没有直升机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全上,4轴没有直升机安全。

支持楼上观点

网友(2013-12-03):
近距离的飞行是可以,老外都弄出来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呵呵…

网友:
估计还是旋翼机前途好

网友:
只要敢想,基本就能实现。

网友:
骑驴看唱本

网友(2014-01-05):
胆子是挺大的 好想法

网友:
应该是不可能被取代的!

网友C(2014-02-04):
四旋翼的安全性好吗?
固定翼飞机失去动力可滑翔飞行逐渐降落,直升机可自旋降落,当四旋翼失去动力不要说迫降连起马的平衡都无法保持,只能是自由落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旋翼的安全性好吗?
固定翼飞机失去动力可滑翔飞行逐渐降落,直升机可自旋降落,当四旋翼失去动力不要说 ...

直升机尾桨坏了,自旋要人命,主旋翼坏了无法跳伞。如果是六个,8个旋翼,如果其中一个不转了可以修正话,安全上不是更上一层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