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预购450直升机,求大神进来说配置 NEW!!!HOT!!!

楼主(2013-08-25):
本人新手一枚,在模拟器上只会一些基本的3D动作和自旋翻,现在有D10控一个,FBL80一只。从未玩过450,欲望上来了,想入一架450,求高手给配置,我的预算不包括遥控器和动力电池,在1K至2K之间,450的机架我打算选飞越,因为便宜,炸了也好换,亚托的等飞越的飞熟练的再上,本人纯新,如果上文有什么地方要遭到大神的吐槽,希望大神指教,

经过一天的努力询问,得出以下配置飞越 Tarot 450PRO V2 FBL空机  好盈 铂金无刷电调Platinum-40A-Pro  飞越 KST 空心杯斜盘舵机/DS215mg/KST DS215MG    H2221 3980KV新款450无刷电机  现在还有陀螺仪和锁尾舵机要考虑。大神啊,都过来说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FBL空机,K8,三颗KST215舵机,好盈铂金40A,花牌电机,锁尾舵机你自己掂量着买

那个问下,陀螺仪除了K8还有什么好选择的吗?还有舵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FBL空机,K8,三颗KST215舵机,好盈铂金40A,花牌电机,锁尾舵机你自己掂量着买

还有花牌电机多少KV值的呢?我想飞3D

网友B:
会自旋翻了,还问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自旋翻了,还问配置?

呵呵,当然了,只是处于在模拟器阶段,真机还从未实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FBL空机,K8,三颗KST215舵机,好盈铂金40A,花牌电机,锁尾舵机你自己掂量着买

大虾,问下这个锁尾舵机,有神马推荐的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当然了,只是处于在模拟器阶段,真机还从未实践啦

技术这么好了,不如上亚拓套机?x3套装也很实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这么好了,不如上亚拓套机?x3套装也很实惠啊

嘻嘻,毕竟真机跟模拟器差很多很多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嘻嘻,毕竟真机跟模拟器差很多很多嘛

其实模拟器上练好了真机基本不会炸,已经形成反映了。真机就是手感不同而已,习惯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模拟器上练好了真机基本不会炸,已经形成反映了。真机就是手感不同而已,习惯了就好

嗯,谢谢指点

网友:
模拟器都练的那么好了  真机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
如果不包括电池和充电器遥控器的话,经过我长久泡论坛的经验得出以下配置(其实这也是我正准备入手的配置哈):暴力型, 飞越FBL空机 680,  KST 115MG舵机和锁尾舵机亚拓DS525 共550元左右, 花牌50A电调(不带设置卡,不玩定速的话) 185/220元左右,花牌电机 6S  1880KV  128元, K8陀螺仪450元!!!!!!

非暴力型:飞越FBL空机 680,  KST 115MG舵机和锁尾舵机飞越9257 大概一共430元左右.....好盈铂金或者好盈飞腾40A  分别为185/135元左右,花牌电机 3S  3860KV系列  108元,  后K8陀螺仪(450元) 或者ZYX小姨子陀螺仪 335元(小姨子设置据说很麻烦,不过调好了非常稳定)

一定没人怀疑我的推荐配置:大部分人是赞同我的配置的哈,,,....看我注册的时间就知道我在这么短时间内了解那么多东西也不容易- -更是有多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包括电池和充电器遥控器的话,经过我长久泡论坛的经验得出以下配置(其实这也是我正准备入手的配置哈): ...

嗯,谢谢,我参考下啦

网友:
直接X3或者450l吧,飞越最近质量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包括电池和充电器遥控器的话,经过我长久泡论坛的经验得出以下配置(其实这也是我正准备入手的配置哈): ...

学习了,还是新人,在练习模拟器中。。。悬停都还不会

网友:
建议6s!好处很多,除了电池贵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问下,陀螺仪除了K8还有什么好选择的吗?还有舵机哦,

要么V8要么MB~别的可以差点 但是这个不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V8要么MB~别的可以差点 但是这个不能差~~

啊?K8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啊?K8不行吗??

~至于用 都可以用 小姨子更便宜 也可以用~~反正我是不用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于用 都可以用 小姨子更便宜 也可以用~~反正我是不用山寨

嘻嘻,我也听说K8是山寨V8的,不过有推荐下使用的陀螺仪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嘻嘻,我也听说K8是山寨V8的,不过有推荐下使用的陀螺仪吗?

我全用的V8~这里有几个朋友全用的MB~其实我也是从小姨子 3GX 一路坎坷升级过来的 总结一下这东西不能用柴的~~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全用的V8~这里有几个朋友全用的MB~其实我也是从小姨子 3GX 一路坎坷升级过来的 总结一下这东西不能用柴 ...

嗯,好的,谢谢您的指点,有空接着向您和广大模友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全用的V8~这里有几个朋友全用的MB~其实我也是从小姨子 3GX 一路坎坷升级过来的 总结一下这东西不能用柴 ...

请问下3GX咋样

网友:
尾舵用9257或8910a+,三轴预算多的就用mb或vbar,少的就用k8或gv8000

网友:
人品没问题就直接gv8000,人品不好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3GX咋样

3GX要求不高够用了 我那个是放了半个月就不通电了~~所以不用了~~

网友:
我倒觉得小姨够用了。

网友:
飞越FBL空机,花牌6S电池,富丽1700KV电机,好盈铂金30A,外置5A  bce,KST215斜盘,KST215锁尾,龙卷风3轴。配机也要顺应时代变化,灵活搭配,在后期不再花冤枉钱去升级配件,才能爽飞。
新手把时间和精力花在飞行的乐趣上,少炸鸡,少维修,少升级,少花钱。

网友E:
舵机选215,陀螺仪选个好的,V8,以后不用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舵机选215,陀螺仪选个好的,V8,以后不用升级了

MB咋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MB咋样

MB没用过,现在用V8,软件调起来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MB没用过,现在用V8,软件调起来很方便,

嗯,好的,不过某淘宝找不到呀,能否给个连接

网友:
三轴用龙卷风,锁尾用KST515mg

网友:
MB+亚拓525或者KST515

网友:
MB 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尾舵机挺多的ServoKing 795I ,MKS 8910a+ 等等,我用的就是MB和8910a+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好的,不过某淘宝找不到呀,能否给个连接

你搜MINI VBAR 中国版的,这个经济实惠,1480能升级到PRO

网友:
飞越450PRO FBL V2 空机,组装过程中,学习一下!

网友:
X3套装!绝对给力, 450L弱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要么V8要么MB~别的可以差点 但是这个不能差~~

顶你,V8或者MB...
其他看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你,V8或者MB...
其他看人品

其他看人品 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看人品 啥意思

山寨质量的关系啦...
比如K8过冷过热都有过不自检记录...

网友:
x5x5x5x5坚持直接上大的